如何在vxwork下实现设备的即插即用以及设备管理器(like ...

楼主(2008-01-07):
如何在vxwork下实现设备的即插即用以及设备管理器(like windows设备管理器)的功能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我是做的一个整体机上的vxworks驱动程序的管理软件
这个整体机的硬件是多种多样的
比如说 网卡 就可能有很多种
这个整体机的应用环境非常恶劣
有大风沙
可能某些硬件会出现故障 而手头的可以更换的硬件却是另外一种型号
因此不能采用一个BSP包解决问题
请问
如何实现硬件的即插即用和硬件的设备管理(设备管理功能like 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
即: 最简单的一块网卡坏了 我直接把坏了的扔掉 插上一块新的网卡(可能性号与以前的网卡型号不一致)
程序
如何
可能性
设备

网友A:
要实现 即插即用, PCI 总线规范就是为这个制定的 ,当然要操作系统配合,如果你把能找的所有设备的驱动都加进去,
你说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B(2008-02-15):
我觉得这是可以实现的,如果不用网络启动的话在应用启动后监测网卡类型,然后根据相应型号初始化网络,可以将相应的API接口设置成指针型,根据不同的网卡类型转向相应的函数名。
当然也可以用统一的“网卡类型_应用名”然后转向各分支的方式:
unsinged char type;
NET_send()
{
if(type == NC_8139)
NC_8139_send();
if(type == NC_8900)
NC_8900_send();
...........
}
这样不如指针的好用。

网友C(2008-05-01):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