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2005下职能设备下如何获取设备的cpu号(防止软件破解)?

楼主:
vc2005下职能设备下如何获取设备的cpu号(防止软件破解)?

网友:
cpu号?

以前有很多帖子问如何获取设备ID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
在论坛中搜一下

网友:
从CE5开始,WINCE提供了一个函数,可以获取唯一ID,此ID是和硬件平台绑定的,来保证唯一性。

网友:
具体哪个?能给一个例子吗?

网友:
函数,MS是提供,但

这些函数都是由OEM厂商实现的,但现在的厂商很多都不实现它。

网友:
别指望了,我们直接做PDA和SmartPhone的,厂家从来没要求我们实现唯一ID的。因为这个不是任何一家的检测标准。
除非你确定你的软件应用平台肯定都正确实现了该功能。否则还是换种方式。

网友:
mobile5开始的那个函数是微软要求必须有实现的,不过只能用在mobile上。

网友:
获得平台ID,和获得唯一性ID是不同的。
同样的CPU,对应的平台ID是一样的。

ls指点一下,Mobile要求的这个是LTK的哪项测试?我没注意过。

网友:
    调用KernelIoControl即可.不过至于能否获得设备ID,并且获得的ID属于什么类型,则关系到驱动层的实现.而设备ID的实现,在不同的平台有不同,比如在夏普的LH71404的开发板中,设备ID位于platform.c中.不过本文目的不关注如何设置或编写设备ID,而仅仅是通过函数调用获得该设备ID而已.
   DEVICE_ID有相关数据

通过下面一个简单的例子获得该设备ID:
    char szBuf[MAX_PATH] = {0};
    DEVICE_ID devID = {0};
    GetDeviceID((BYTE *)szBuf,MAX_PATH,&devID);
    char szDeviceID[MAX_PATH] = {0};
    strcpy(szDeviceID,szBuf + devID.dwPlatformIDOffset);

    此时szDeviceID中存储的字符串就是"MyDeviceId".

    代码中的GetDeviceID是自己写的一个获取ID函数,该代码如下:
    DWORD GetDeviceID(BYTE *pOutBuf,DWORD dwBufSize,DEVICE_ID *pDeviceID)
        {
            DWORD dwRead = 0;
            if(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GET_DEVICEID, NULL, 0, pOutBuf, dwBufSize, &dwRead) == FALSE)
            {
                return 0;
            }

            pDeviceID = (PDEVICE_ID)pOutBuf;

            return dwRead;
        }

  pOutBuf是传入的存储缓冲区,dwBufSize是缓冲区大小,pDeviceID是接受设备ID的结构信息,函数返回值是读取的字节数,当为0的时候,很可能是函数读设备ID失败.

网友:
现在wince上的方法比较一般都使用ls的方法

mobile的方法:

GetDeviceUniqueID

网友:
如果lz真需要实现防软件破解的加密,那就需要硬件层的支持,必须能提供唯一ID,然后允许应用层通过驱动层读取该ID。
至于这个唯一ID是要求每块板子都不同,还是要求每个批次不同,就得看需求以及成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