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式数控铣床的人机界面

楼主:
开放式数控铣床的人机界面 该怎么做啊?  应该有哪些具体的功能?  不懂啊.....

网友:
找个现成的数控系统控制面板仿制下就好。
面板区可能包括,一个用于演示加工工件、刀具,模拟走刀轨迹的显示区(可能的话可以把三维的几何仿真加工做进去)
其他地方比如三坐标显示,常用功能按键,如数字与指令(这些如果在键盘上能搞定的话可以省掉,有触摸屏的话也可以做上去)
一些的常用的、在加工过程中可以人为设置的控制指令等。
当然,可以把G代码编写和仿真也放进去(如果不是加工复杂的零件实体,手工编程兴许还能派上点用途)
总之,先找个做好的系统看下吧,满足使用要求和一般操作规程的就好。
也可以找下相关的标准和文献,比如OpenCNC方面的技术资料与论文啥的。

网友:
公司提供4.3-10.4寸真彩液晶终端,单片机,PLC,ARM串口直接控制,采用M600通用液晶显示驱动。

      TFT驱动模组M600,这款模块的优势非常大,驱动模组提供的是RS232串口方式,通过协议来控制屏的显示,操作起来特别简单,界面部分由美工设计人员通过计算机设计图片便可以,而且以后产品升级起来特别方便,下位机的控制板可以不用变化,液晶部分都是通过串口控制的,一般程序都不用修改或稍作修改便可将产品的有小显示尺寸升级到大显示尺寸,因为现在TFT面板的价格下调,已经和单色的成本差不太多了,但显示效果和产品档次却大大的提高了。

***************M600驱动模块配上主流的 4.3-7  寸TFT,批量成本可以控制在千元以内*******************

M600的特点:
a.可以驱动从1.3-15寸几乎所有数字接口(TTL/CMOS)的TFT,最大分辨率支持到1024×768;
b.65K色,由于算法补偿,感官可以媲美24bit;
c.内置128MB Flash,自带多国语言字库和多种字体;
d.可以存储大量图片,程序编写非常简单;
e.提供32MB的用户数据存储器空间;
f.集成了显示驱动、控制和HMI的所有功能到一个2/3名片大小的线路板空间中;
g.串口操作,用户接线仅仅需要VCC、GND、RXD 三根线,使用非常简单,避免了ARM开发的麻烦;
f.真正工业级设计:-40℃-+80℃工作范围,4KV ESD保护(LCD接口为2KV);
g.极低功耗:整机功耗=LCD面板功耗+300mW(M600功耗);

公司提供4.3-10.4寸真彩液晶终端,单片机,PLC,ARM串口直接控制,采用M600通用液晶显示驱动。
需要资料的可以留下邮件或者给我发邮件boy_201a@163.com
北京迪文科技 张凯  010 62105007 802  13501104029 qq 781558807

网友:
需要看系统提供什么功能,GUI只是接口而已。

网友:
还真不知道您要怎么做呢?

把底层的命令都做了,估计也就可以了吧 呵呵
界面要想漂亮,还是要点美术功底地

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