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三星ARM芯片的问题,请高手帮助!!!!!

楼主(2008-03-07):
有关三星ARM芯片的问题,请高手帮助!!!!!
请问一下,三星的s3c2500或s3c4510这两块芯片是否带有休眠功能,找了半天芯片手册好象没有找到电源管理的功能,就是有一个power mode的选择,可以选:normal,slow,idle,power off等模式,请各位高手解惑!!!!!!!!!!
normal
power
芯片

网友A:
最后两个啊
空闲
掉电
应该就是你说的休眠啦 呵呵

网友B(2008-05-01):
接分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