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istView_SetItemPosition()的问题

楼主:
我用ListView_SetItemPosition设置My Device与Recycle Bin位置,无法改变图标位置
如果文件夹中无My Device与Recycle Bin则可以改变图标位置
我确定ListView控件没设LVS_AUTOARRANGE
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办法?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改变图标位置是什么意思?
LVS_AUTOARRANGE 是自动排列吧,看不出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你的意思。改变图标位置是什么意思?
LVS_AUTOARRANGE 是自动排列吧,看不出关系

设了这个LVS_AUTOARRANGE的话ListView_SetItemPosition就无效了

我的目标是,比如我做的是smartphone,我主屏放了9个应用,放在第一的应用可能是“电话”、“设置”之类的

网友:
可能是LZ用的方式不对哦

网友B:
有可能,就是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就是不知道错在哪里:(

LS不想帖出代码,就只有自己研究了

网友:
如果文件夹中无My Device与Recycle Bin则可以改变图标位置 也就是和这两个ITEM有关,你在ADD这两的时候都做什么了,至少把这段贴上来。

网友:
对桌面也是这样,其实没改什么,见下面红色部分为我修改的,其它的都是WinCE5.0原始代码

STDMETHODIMP CDefShellView::Refresh()
{
   HRESULT hr = NOERROR;

   if (IN_REFRESH & m_uState)
   {
      return S_FALSE;
   }

   if (IN_LABEL_APPLY & m_uState)
   {
      // RenameNamespacePidl calls refresh on all views.
      // Delay the refresh for the view on ApplyLabelEdit.
      ::PostMessage(m_hwnd, WM_COMMAND, IDC_REFRESH, NULL);
      goto leave;
   }

   m_uState |= IN_REFRESH;

   if (m_pShellListView && m_pShellListView->Clear())
   {
      SHCONTF grfFlags = SHCONTF_NONFOLDERS | SHCONTF_FOLDERS;
      if (UserSettings::GetShowHiddenFiles())
      {
         grfFlags |= SHCONTF_INCLUDEHIDDEN;
      }

      LPENUMIDLIST pEnumIDList = NULL;
      hr = m_pShellFolder->EnumObjects(m_hwnd, grfFlags, &pEnumIDList);
      if (SUCCEEDED(hr))
      {
         IEnumFilter* pIEnumFilter;
         if (m_pszFilter &&
            SUCCEEDED(pEnumIDList->QueryInterface(IID_IEnumFilter, (void**)&pIEnumFilter)))
         {
            // Note that SetFilterString() will reset EnumFilter on failure
            pIEnumFilter->SetFilterString(m_pszFilter);
            pIEnumFilter->Release();
         }

         m_pShellListView->SetRedraw(FALSE);
         if (m_pShellListView->Populate(pEnumIDList))
         {
            //m_pShellListView->Sort(CompareItems, (LPARAM) this);
                HWND hwndLV = *m_pShellListView;
                int x, y, iCount = ListView_GetItemCount(hwndLV);
                for (int j=0; j                 {
                        x = 48 * (j % 3) + 22 * (j % 3) + 40;
                        y = 74 * (j / 3) + 16 * (j / 3) + 40;
                        ListView_SetItemPosition(hwndLV, j, x, y);
                }

            ListView_SetItemState(*m_pShellListView, 0, LVIS_FOCUSED, LVIS_FOCUSED);
         }
         m_pShellListView->SetRedraw(TRUE);
         pEnumIDList->Release();

         UpdateStatusBar(NULL, 0, FALSE);
      }
   }
   else
   {
      hr = E_FAIL;
   }

   m_uState &= ~IN_REFRESH;

leave:
   return hr;
}

网友:
HWND hwndLV = *m_pShellListView;转来做什么,会不会这个引起的?

网友:
在模拟器上按F5刷新下,图标就排列正常了
但在程序里多调用次Refresh()并不起作用

网友:
在这句话后

m_pShellListView->SetRedraw(TRUE);

调用重绘函数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句话后

m_pShellListView->SetRedraw(TRUE);

调用重绘函数试试

这后面加了:
        ListView_RedrawItems(*m_pShellListView, 0, ListView_GetItemCount(*m_pShellListView) - 1);
        UpdateWindow(*m_pShellListView);

还是不行。在这后面打印出来各个item的坐标也不对。

网友:
恩,那你在这段代码

   m_pShellListView->SetRedraw(FALSE);
        if (m_pShellListView->Populate(pEnumIDList))
        {
            //m_pShellListView->Sort(CompareItems, (LPARAM) this);
                HWND hwndLV = *m_pShellListView;
                int x, y, iCount = ListView_GetItemCount(hwndLV);
for (int j=0; j
{
x = 48 * (j % 3) + 22 * (j % 3) + 40;
y = 74 * (j / 3) + 16 * (j / 3) + 40;
ListView_SetItemPosition(hwndLV, j, x, y);
}
            ListView_SetItemState(*m_pShellListView, 0, LVIS_FOCUSED, LVIS_FOCUSED);
        }
        m_pShellListView->SetRedraw(TRUE);
        pEnumIDList->Release();

        UpdateStatusBar(NULL, 0, FALSE);

里面调试下,是否ListView_SetItemPosition成功,另外获取下坐标,看看是否真正成功

网友:
ListView_SetItemPosition后马上取出坐标是对的
m_pShellListView->SetRedraw(TRUE); 之后取出的坐标不对

发现m_pShellListView->Sort()是成功的
就是不按设定的坐标画界面:(

网友:
在m_pShellListView->SetRedraw(TRUE);之前增加
        if (m_pShellListView->IsAutoArrangeEnabled())
        {
            m_pShellListView->ToggleAutoArrange(FALSE);
        }

还是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