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全不使用DeviceIoControl,如何实现驱动程序与应用程序的通信?

楼主:
该驱动程序是个HID minidriver,不是个标准的driver。

因而无法用CreateFile创建文件句柄,当然也没法用DeviceIoControl。

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驱动程序与应用程序之间的通信呢?

我需要应用程序向驱动程序发送一些信息。

(期望的方法是让驱动程序主动去注册一个用名字或者UUID索引的、全局性的东西,再由应用程序找到这个东西,从而建立通信。)

网友:
向驱动传递数据用WriteFile,从驱动取数据用ReadFile。

网友:
这样的话,就把驱动和应用程序当成两个独立的进程,使用进程通信的方法,典型的用内存映射

网友:
想问下楼主,

“该驱动程序是个HID minidriver,不是个标准的driver。

因而无法用CreateFile创建文件句柄,当然也没法用DeviceIoControl。”

是什么意思啊?
我模仿msvad里面的simple,也是不能用CreateFile,提示“系统找不到指定的路径。”。希望帮忙解释下

网友:
应用程序里面建立一个event,然后把handle传给driver,然后PsSetCreateProcessNotifyRoutine注册一个回调函数set event
就可以build一个通信了,至于需要交互的信息就放在event里面好了

网友:
双方约好一块公用内存(好像一般在内核划分好),利用公用的内存进行通信

网友:
楼主,我觉得你完全可以用deviceiocontrol。你在DriverEntry里调用IoCreateDevice创建一个device。
而且我记得mini driver完全可以使用deviceiocontrol的。

网友:
可以为他创建一个用于deviotcl的device的.

网友:
我都不怎么明白,看来还需要学习!

网友:
@liziwen:
  msvad是微软实现的虚拟音频设备,这种设备类型的驱动架构与普通的不太一样,Port Driver与Miniport Driver之间是通过"COM"接口(只是样子像,其实实现并不是)进行通信的,而且组合起来的Audio Device并没有标准的Device Name,应用程序如果想和它通信必须通过Device Interface枚举得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liziwen:
  msvad是微软实现的虚拟音频设备,这种设备类型的驱动架构与普通的不太一样,Port Driver与Miniport Driver之间是通过"COM"接口(只是样子像,其实实现并不是)进行通信的,而且组合起来的Audio Device并没有标准的Device Name,应用程序如果想和它通信必须通过Device Interface枚举得到。

我觉得这位所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