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6能实现51与PC进行串口通讯吗?

楼主:
如果能该怎么做? 如果我用的是51虚拟机(软件)又可不可以?

网友:
通信是两个方面的事情,你在PC端的通信程序用VC做没有问题,有现成的控件,不过51那边就不行了.看你的芯片选项IDE吧.

网友:
当然可以了。以前我在大学搞过N个这种东西。
————————————————————————
用串口做过QQ聊天软件呢。你看看龚建伟老师的书,什么都会了。

网友:
在有VC来就能与51进行串口通讯....

网友:
VC6下的串口编程网上很多,不管是直接用控件,还是自己用CreateFile打开操作,都有很多例子。与51单片机通讯不成问题。

至于你说的51虚拟机(软件)应该就是指类似于模拟器一样,这个软件模拟了一片51单片机在运行。

虚拟机和串口软件都运行在PC上,不可能打开同一个物理串口,可能还需要虚拟串口。

网友:
PC与51能通信的,没问题,至于51虚拟机,是用PROTUSE吗

网友:
虚拟机好像不能直接访问硬件吧!

网友:
为什么要用虚拟机呢,拿个真板试试再说吧

网友:
当然可以,只要满足相同的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停止位相同,任何串口设备都能连到一起。PC方的编程用控件搞定,单片机方就是中断的处理。

网友:
虚拟机没用过,但通讯肯定没有问题,只要串口的设置相同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