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面板里的设置保存不了????

楼主:
我的WINCE在控制面板里修改了电源,声音,背光等设置后,硬重起动,但是控制面板里的设置又变回从前了,谁知道怎么回事呀?要怎么才可以保存呀!

网友:
your OS placed where? RAM or ROM, etc.

网友:
你需要实现HIVE-base register

网友:
我加了HIVE 注册表组件了呀!我的OS是存在NAND里的,然后在SDRAM运行的呀!不知道为什么还不能保存!

网友:
先测试一下,HIVE注册表功能是否正确吧

网友:
hive注册表不正常 或者先试下重启前挂起一下,根据你注册表的设置hive注册表可以选择修改后立即写入flash或者要调用RegFlushKey才写入,后者需要挂起

网友:
楼上的兄弟:怎么测试HIVE注册表功能是否正确呀?

网友:
随便在注册表里面改个东西,然后重启。比如触摸校正,有校正值,故意校正偏一点,值就变了。也可以在注册表里随便建一个新值。看看能不能保存下来。

网友A:
不可以保存呀!是不是要重新BUILD AND SYSGEN呀,才有效呢?还是要新建一个HIVE分区呀?

网友:
你用哪个芯片的bsp也没说。。。举个例子,2410和9261实现hive的方法就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以保存呀!是不是要重新BUILD AND SYSGEN呀,才有效呢?还是要新建一个HIVE分区呀?

在网上找找吧,建立HIVE型系统的文章不少。或直接看PB的帮助!

网友:
可以肯定楼主HIVE没有实现成功,你改一下桌面,然后挂起,看能不能保存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