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EVC4,编译一个对话框应用程序,可是connect时出错

楼主:
evc4平台下编译一个对话框应用程序,准备运行时出现进度条connecting,最后出现:
  Timeout:   Failed   to   connect     to   the   device
  Failed   downloading. 此时wince.net可以正常启动.请问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估计连接配置有问题

网友B:
可能你正在运行这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连接配置有问题

请问要怎么配置啊,我把Tools和debug中的选项全试过了,几乎试过了全部的组合,全没成功,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能你正在运行这个程序

没运行什么程序啊,我只是先想做个象"hollo world"那样的程序学习一下,请问是不是装完EVC和相应的SDK就应该可以了

网友C:
用STANDARDSDK | WIN32(WCE Emulator)Release | STANDARDSDK Emulator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STANDARDSDK ? WIN32(WCE Emulator)Release ? STANDARDSDK Emulator就可以的。

我一开始就这么设的,总是连接超时,晕!请问您用的是不是EVT4啊?

网友:
模拟器的运行,需要网络环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STANDARDSDK ? WIN32(WCE Emulator)Release ? STANDARDSDK Emulator就可以的。

我一开始就这么设的,总是连接超时,晕!请问您用的是不是EVT4啊?

你装eVC4的时候装了STANDARDSDK了吗?

网友:
如果使用模拟器运行,应该用缺省的设置
tcp/ip transport for windows ce
Emaulator Startup server
就可以了,如果出现链接不上的问题, 看一下你是否在上网或者和其它人链接在交换机或路由器上。
如果你是一台单独的电脑,没有网线链接。还需要安装Microsoft Loopback Adapter,直接利用添加新硬件就可以找到这个了。

如果你这时候还不好用,那就应该是SDK或者evc本身的问题了。需要进一步探讨。

网友:
应该是7楼说的问题。

网友:
感谢兄弟们的回贴,尤其是7楼和9楼的兄弟;我这两天出差,没带本子,回去赶快试一下,我都郁闷好长时间了.

网友:
先看一下你所连接的设备和EVC中的配置STANDARDSDK ? WIN32(WCE Emulator)Release ? STANDARDSDK Emulator……
是否匹配,如果相同,请确认是否连上了网线;
还有好象有的防火墙也会对它产生一定的影响。

网友:
按七楼的兄弟的方法解决了问题,感谢,已结贴给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