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3.2中SOFTICE源码级调试的问题

楼主:
我在SoftIce Symbol Loader这样设置的:
Tools\Option\Translate: Package source with symbol table

当进入断点时,显示的是源码,但当按下F10时就又变成汇编了,该怎么设置才能进行源码级调试啊

nsz

网友:
断点下来的时候是源代码?如果你调用了一个系统的API函数,跟进函数的话,应该是汇编,或者你在SI中使用file命令的时候能看到你的源代码么?

网友:
我按的是F10,就一个简单的赋值语句,使用file命令时,能看到源码,再按F10就又变成汇编了

网友:
用windbg吧,softice已经不更新了,感觉也不是很稳定

网友:
关键是现在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网友:
si还是非常稳定的吧,只是确实是不更新了,如果换了操作系统确实可能出现比较麻烦的情况

你用DS的转换符号表的工具转换是否成功?我记得好像要手动转换一次吧?不过按照道理来说,你应该是转换成功了的,否则你用file命令也不应该能看到代码

网友:
看看你的SI设置中,Keyboard Mappings的设置,正常应该F10=^p。

网友:
没问题F10=^p

网友:
你的程序能用2000DDK编译吗?如果能可以这样试试。

网友:
我用的WINXPDDK编译的,试什么啊,怎么个试法?

网友:
我的意思是改用2000DDK来Build,再利用Symbal Load生成调试信息来调试。

网友:
我的是XP操作系统啊,换成2000DDK能看到源码或者不能看到源码又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
只要的程序中没有调用XP以上系统才提供的功能,用2000DDK编译在XP上运行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用2000DDK编译后能看到源码你就可以调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