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有的驱动安装完后会在任务栏显示删除硬件?

楼主:
就像U盘驱动那样?而有些就不会显示,关键是在哪里呢?

网友:
热插拔的

网友:
是啊,但是关键是在哪修改,我现在想把一个驱动改成不在任务栏显示

网友:
你看看 inf文件里面有没有相关的键值可以修改

网友:
我刚开始也想可能是INF中修改注册表部分的原因,可是找来找去找不出对应的地方

网友:
应该在sys里,试试注释掉pnp处理过程

网友:
注释掉 pnp处理过程?那是不是就无法热插拔了,我要像USB键盘鼠标那样,可以热插拔又没有显示删除硬件的图标那样

网友:
这个俺不懂,不过还是要关注一下。

网友:
不懂,应该是存储类别设备都需要的.

常见的有Storage Device, NDIS device

网友:
如果有驱动源代码,改一个位置就可以了,参考
http://support.microsoft.com/default.aspx/kb/298504/z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