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C2430芯片烧不进程序,请问电路设计哪出了问题!!!

楼主:
向CC2430芯片烧程序的时候,程序烧不进去,经测试发现CC2430烧程序的数据线(DD引脚,46脚)为3.3V高电平,CC2430的电源3.3V。而正常情况下这个引脚的电压应该几乎等于0V,为低电平。烧写器没有问题,接线没有错。
现在已经确定是CC2430芯片和周围的元器件出了问题,但就是查不出哪出了问题。
哪位大侠对这方面有了解的帮帮忙啊,很急!!!

网友:
重启机器。

网友:
晕,哪有机器需要重启啊?

网友:
就是你的开发板啊。重上电。

网友:
我是用USB接口烧程序的,也是USB接口供电的,不用外接电源。

网友:
yuexianhanshu你的CC2430烧写问题跟我情况的一样,请问你有没有解决烧不进程序问题呢?我烧写的时候,DD也一直为高,写不了程序!

网友:
我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去掉一些去偶电容就可以烧程序了,由于去偶电容选择不合适,烧写时电压达不到,去掉一些去偶电容就可以烧了

网友:
我也碰到了类似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QQ:418489741

网友:
我有两个CC2430的模块,现在有一个无法下载程序了,但是另一个可以下载的,两个模块是一样的,所以,下载器没有问题,有哪位道友知道是什么问题吗?检测是,46脚为0.4V,45为2V,电源电压为3V电池。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我的QQ:512547198

网友: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采用以上方法还是没有用。46管脚1.13V;45管脚几乎是0V!

网友:
有谁解决了问题,给我一个建议,我的也烧不进去程序呀
QQ:305990934
重谢

网友:
我的是46,45都是0.3V,也烧不进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