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40的板子 在插着USB设备的情况下 不管是掉电启动还是热启动 均不能自动发现该设备了

楼主:
问题如上,会不 会是硬件问题呢?还是说驱动问题,但我看了源代码,好像都是用三星提供的源码,应该没更改

网友:
你提供的信息很有限,不过看起来,硬件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驱动代码有问题!

网友:
   如果你说的USB是2440主控,那应该在机器启动好以后再给USB端口上电。或者说,在设备初始化时,再次给USB端口上电。
   如果你说的USB是2440为从口,那应该在启动好以后,再给1.5k电阻上的上拉电压。

网友:
硬件没搞过,没想到还有这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