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求助C编程,感激涕零!

楼主:
下面是大体程序:
(还需要实现的功能有:加入乘法和除法运算;能够连续运算;支持浮点数;你认为必要的更进一步完善。因为是按实验箱的按钮做的,与常规计算器不大一样。不过加法减法已经运行成功。)谢谢!

#include "reg51.h"
#include "absacc.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add_op 10
#define sub_op 11
#define equ_op 13

unsigned char buff[6];
unsigned char key;

unsigned char code 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void init_t0();

unsigned char get_key();

void beep();

main()
{
        int a,b,j;
        unsigned char op;
        unsigned char i,c;
        init_t0();
        while(1)
        {
                a=0;        /* 第一操作数 */
                b=0;        /* 第二操作数 */
                for(i=0;i<6;i++)        /* 最多显示6位 */
                {
                        c=get_key();        /* 以下输入第一操作数 */
                        if(c<10)
                        {
                                for(j=5;j>0;j--)
                                        buff[j]=buff[j-1];
                                buff[0]=c;
                                a=a*10+c;
                        }
                        else
                        {
                                op=c;        /* 输入操作符 */
                                break;
                        }
                }
                if(i==6) op=get_key();        /* 输入操作符 */
                for(j=0;j<6;j++)
                        buff[j]=0;        /* 清除显示 */
                if(op!=add_op&&op!=sub_op)
                {
                        /*show error */
                        beep();
                        continue;
                }
                for(i=0;i<6;i++)
                {
                        c=get_key();        /* 输入第二操作数 */
                        if(c<10)
                        {
                                for(j=5;j>0;j--)
                                        buff[j]=buff[j-1];
                                buff[0]=c;
                                b=b*10+c;
                        }
                        else
                        {
                                break;
                        }
                }
                if(i==6) op=get_key();
                if(c!=equ_op)
                {
                        /* 输入的不是等号,报错 */
                        beep();
                }
                else
                {
                        if(op==add_op)        /* 加法 */
                        {
                                a=a+b;
                        }
                        else if(op==sub_op)        /* 减法 */
                        {
                                a=a-b;
                        }
                        else
                        {
                                a=0;
                        }
                        /* add code here to display a's value */
                        buff[0]=a%10;
                        buff[1]=a%100/10;
                        buff[2]=a%1000/100;
                        buff[3]=a%10000/1000;
                        buff[4]=0;
                        buff[5]=0;
                }
        }
}

void int_t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di=0;
     unsigned char i,col,line;
     if(di==0)
     {
         XBYTE[0x8004]=0;
         col=0xfe;
         for(i=0;i<6;i++)
         {
             XBYTE[0x8002]=col;
             line=XBYTE[0x8001];
             if(line!=0x0f)
             {   key=i+_irol_(line,4);
               ;
                 break;
             }
             col=_crol_(col,1);
         }
         if(i==6)
             key=0;
     }
     TH0=-5;
     XBYTE[0x8004]= seg[buff[di]];
     XBYTE[0x8002]=_crol_(1,di);
     di++;
     if(di==6)
     {
         di=0;
     }
}

void init_t0()
{
     TMOD= 0x01;
     TH0= -5;
     EA=1;
     ET0=1;
     TR0=1;
}
unsigned char get_key()
{
  unsigned char k;
  while(key==0);
  switch(key)
  {
  case 117:k=7;break;
  case 116:k=8;break;
  case 115:k=9;break;
  case 114:k=10;break;
   case 113:k=16;break;
   case 112:k=17;break;
     case 181:k=4;break;
     case 180:k=5;break;
     case 179:k=6;break;
     case 178:k=11;break;
     case 177:k=18;break;
     case 176:k=19;break;
         case 213:k=1;break;
         case 212:k=2;break;
         case 211:k=3;break;
         case 210:k=12;break;
         case 209:k=20;break;
         case 208:k=21;break;
           case 229:k=0;break;
           case 228:k=15;break;
           case 227:k=14;break;
           case 226:k=13;break;
           case 225:k=22;break;
           case 224:k=23;break;

  }
  while(key!=0);
  return k;
}

void beep()
{
}

网友:
乘法与除法要注意类型或加入强制 转换

网友:
51单片机双字节乘法运算原理和除法运算原理

****************************************************
;*            两字节无符号数乘法程序                *
;****************************************************
;             R7R6R5R4 <= R3R2 * R1R0
;
MUL2BY2:  CLR   A             ;清零R4--R7
          MOV   R7,  A
          MOV   R6,  A
          MOV   R5,  A
          MOV   R4,  A
          MOV   46H, #10H
MULLOOP1: CLR   C             ;进位端清零
          MOV   A,   R4
          RLC   A
          MOV   R4,  A
          MOV   A,   R5
          RLC   A
          MOV   R5,  A
          MOV   A,   R6
          RLC   A
          MOV   R6,  A
          MOV   A,   R7
          RLC   A
          MOV   R7,  A
          MOV   A,   R0
          RLC   A
          MOV   R0,  A
          MOV   A,   R1
          RLC   A
          MOV   R1,  A
          JNC   MULLOOP2
          MOV   A,   R4
          ADD   A,   R2
          MOV   R4,  A
          MOV   A,   R5
          ADDC  A,   R3
          MOV   R5,  A
          MOV   A,   R6
          ADDC  A,   #00H
          MOV   R6,  A
          MOV   A,   R7
          ADDC  A,   #00H
          MOV   R7,  A
MULLOOP2: DJNZ  46H, MULLOOP1
          RET

;
;****************************************************
;*            四字节/两字节无符号数除法程序         *
;****************************************************
;R7R6R5R4/R3R2=R7R6R5R4(商)...R1R0(余数)
;
DIV4BY2:  MOV   46H,  #20H
          MOV   R0,  #00H
          MOV   R1,  #00H
DIVLOOP1: MOV   A,   R4
          RLC   A
          MOV   R4,  A
          MOV   A,   R5
          RLC   A
          MOV   R5,  A
          MOV   A,   R6
          RLC   A
          MOV   R6,  A
          MOV   A,   R7
          RLC   A
          MOV   R7,  A
          MOV   A,   R0
          RLC   A
          MOV   R0,  A
          MOV   A,   R1
          RLC   A
          MOV   R1,  A
          CLR   C
          MOV   A,   R0
          SUBB  A,   R2
          MOV   B,   A
          MOV   A,   R1
          SUBB  A,   R3
          JC    DIVLOOP2
          MOV   R0,  B
          MOV   R1,  A
DIVLOOP2: CPL   C
          DJNZ  46H,  DIVLOOP1
          MOV   A,   R4
          RLC   A
          MOV   R4,  A
          MOV   A,   R5
          RLC   A
          MOV   R5,  A
          MOV   A,   R6
          RLC   A
          MOV   R6,  A
          MOV   A,   R7
          RLC   A
          MOV   R7,  A
          RET
这是两个已经编好的程序

网友:
谢谢楼上的,会给你加分。不过可以用C编一下吗?

网友A:
keil C 可以直接调二楼的

网友:
C更简单,都定义成 FLOAT 然后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 C 可以直接调二楼的

网友:
二楼写的非常好

网友:
把二楼的代码保存为asm
然后在keilc中可以直接使用

顶一下二楼的精神

网友:
C可以直接调用汇编?

网友:
当然可以
__a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