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 ce OS开发选择哪块开发板比较合适?

楼主(2008-01-05):
win ce OS开发选择哪块开发板比较合适?
还有就是, 开发板要涉及硬件开发吗?比如自己组装, 焊接等等?
焊接
硬件
开发

网友A:
买现成的板子,一般开发商会做好硬件驱动的。焊接更是不需要的!
自己做就都需要的。

网友B:
楼上能推荐一款板子吗? 主要OS开发用的, 谢谢

网友C:
或者说能不能比较一下我该选择arm, dsp, 还是fpga等等呢?

网友D:
wince os : arm
fpga:vhdl/verilog
dsp: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