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下载一半就OVER了

楼主:
以下分别是用release下串口的输出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Mar 13 2003 at 22:52:56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OEMSetRealTime: Year: 200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OEMSetRealTime(register): Year: 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NandFlash FMD_Init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Prefetch Abort: Thread=8fefc8e4 Proc=8e828a58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413ba8 RA=03f88fb8 BVA=03413ba8 FSR=00000005

DEBUG下的输出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Mar 13 2003 at 22:44:13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OEMInit Done...
Booting Windows CE version 4.20 for (ARM)
&pTOC = 8c20967c, pTOC = 8e079068, pTOC->ulRamFree = 8e83b000, MemForPT = 00000000

Old or invalid version stamp in kernel structures - starting clean!
Configuring: Primary pages: 5826, Secondary pages: 0, Filesystem pages = 2913

Booting kernel with clean memory configuration:
Memory Sections:
[0] : start: 8e83c000, extension: 00002000, length: 016c2000
Sp=ffffc7cc
ARMInit done.
Windows CE KernelInit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d2000
Scheduling the first thread.
0x8feff024: KernelInit2: pCurThread=8feff024 hCurThread=0feff262 hCurProc=0feff002, KernelInit = 8c248680
0x8feff024: Detecting VFP...0x8feff024:  VFP Not Found!
0x8feff024: Updated eptr->e32_vsize to = 00016000
0x8feff024: ERROR: d:\mckendric\private\winceos\coreos\nk\kernel\kwin32.c line 649: 0x8feff024: ConnectDebugger failed
0x8feff024: first = 01eb0000, last = 02000000, SharedDllBase = 02c30000
0x8feec8f4: FileSystem Starting - starting with clean file system
0x8feec8f4: OEMSetRealTime: Year: 200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0x8feec8f4: OEMSetRealTime(register): Year: 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0x8feec8f4: NandFlash FMD_Init
0x8feec8f4: NandFlash FMD_Init Done
0x8feec8f4: FLASHDRV.DLL:BuildupMappingInfo() - Enter.
0x8feec8f4: Could not find/load partition driver mspart.dll
0x8feec8f4: CStore Destructor(000A0B70)
0x8feec8f4: InitSharedHeap: 44000000 10000 c
0x8feec8f4: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000050
0x8fefcae8: Prefetch Abort: Thread=8fefcae8 Proc=8e828f38 'filesys.exe'
0x8fefcae8: AKY=00000003 PC=02c3cfbc RA=03f489c0 BVA=02c3cfbc FSR=00000005
0x8fefcae8: NKDispatchException: returning failure. Flags=0
0x8fefcae8:
Unhandled exception c0000005:
0x8fefcae8: Terminating thread 8fefcae8
0x8fefcae8: Secondary thread in proc 8feecb56 (filesys.exe) faulted!
0x8feec8f4: FSREG: Logging in default user.
0x8feec8f4: SetCurrentUser: Logging out (nobody), logging in default
0x8feec8f4: SetCurrentUser: User hives not supported -- using same registry for all users
0x8feec8f4:
Initializing Database
0x8feec8f4: DB:Validation: Name already exists DB_notify_events
0x8feec8f4: DB:CeCreateDatabase failed
0x8feec8f4: DB:Validation: Name already exists DB_notify_events
0x8feec8f4: DB:CeCreateDatabase failed
0x8feec8f4: Filesystem initialized!
0x8feec400: InitializeJit
0x8feec400: InitMUI: DISABLED (-1039926500)
0x8fefcae8: InitSharedHeap: 44000000 0 c
0x8fefcae8: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000050
0x8fec763c: InitSharedHeap: 44000000 0 c
0x8fec763c:   InitSharedHeap: return 44000050
0x8fec763c: *** Power Manager: DLL_PROCESS_ATTACH - Current Process: 0x42, ID: 0xafec7d72 ***
0x8fec763c: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Enter
0x8fec763c: Ceddk!CalibrateStallCounter: Could not find stall counter
0x8fec763c: Ceddk!BeginCalibration: min(100) max(125)
0x8fec763c: Ceddk!BeginCalibration: elapsed is 121
0x8fec763c: Ceddk!BeginCalibration: delay is 21
0x8fec763c: +PmInit
0x8fec763c: +PlatformValidatePMRegistry
0x8fec763c: -PlatformValidatePMRegistry: returning 0
0x8fec763c: DeviceListsInit: default GUID found in registry as expected
0x8fec763c: DeviceListCreate: creating list entry for class 8dd679ce-8ab4-43c8-a14a-ea4963faa715
0x8fec763c: PlatformDeviceListInit: using stream interface to access class 8dd679ce-8ab4-43c8-a14a-ea4963faa715
0x8fec763c: DeviceListCreate: creating list entry for class 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
0x8fec763c: PlatformDeviceListInit: using stream interface to access class 98c5250d-c29a-4985-ae5f-afe5367e5006
0x8fec763c: DeviceListCreate: creating list entry for class eb91c7c9-8bf6-4a2d-9ab8-69724eed97d1
0x8fec763c: PlatformDeviceListInit: using display interface to access class eb91c7c9-8bf6-4a2d-9ab8-69724eed97d1
0x8fec763c: InitDisplayDeviceInterface: returning 1
0x8fec763c: DeviceListCreate: creating list entry for class 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0x8fec763c: PlatformDeviceListInit: using stream interface to access class a32942b7-920c-486b-b0e6-92a702a99b35
0x8feaba98: +PnpThreadProc: thread 0x8feabcd6
0x8fea8400: +ResumeThreadProc: thread 0x8feabfda
0x8fea8a3c: +ActivityTimersThreadProc: thread 0x8feabfa6
0x8fea8a3c: ActivityTimerCreate: ActivityTimerCreate('UserActivity') returning 0x00000000
0x8fea8a3c: ActivityTimerCreate: ActivityTimerCreate('SystemActivity') returning 0x00000000
0x8fea5ca0: +SystemThreadProc: thread 0x6feabdb2
0x8fea5ca0: +PlatformManageSystemPower
0x8fea5ca0: PlatformPMActivelyManagesPower: returning 1
0x8fea5ca0: PlatformManageSystemPower: waiting for initialization to complete
0x8fea2400: +BatteryMonitorThreadProc: thread 0x6fea5fd6
0x8fea2400: BatteryMonitorThreadProc: battery interface API event not available, exiting
0x8fea2400: PM: DEBUGCHK failed in file d:\mckendric\public\common\oak\drivers\pm\battery\battery.cpp at line 129
0x8fea2400: DEBUG_BREAK @03ef8570 MD=1f Ignored.
0x8fea2400: -BatteryMonitorThreadProc: exiting
0x8fec763c: -PmInit: returning 1
0x8fea5ca0: PlatformManageSystemPowe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
0x8fea5ca0: PlatformLoadTimeouts: ACUserIdle 60000, ACSystemIdle 300000, ACSuspend -1, BattUserIdle 60000, BattSystemIdle 180000, BattSuspend 300000
0x8fec763c: DEVICE!DevloadInit
0x8fec763c: DEVICE!InitDevices: Root Key is Drivers\BuiltIn.
0x8fec763c: DEVICE!ActivateDeviceEx(Drivers\BuiltIn) entered
0x8fec763c: DEVICE!ActivateDeviceEx(Drivers\BuiltIn\PCMCIA) entered
0x8fec763c: PCMCIA.DLL DLL_PROCESS_ATTACH
0x8fec763c: ++PDCardInitServices

0x8fec763c: v_pIOPRegs is mapped to c0000

0x8fec763c: v_pMEMRegs is mapped to d0000

0x8fec763c: v_pPCMCIAPort is mapped to e0000

0x8fec763c: PDCardInitServices g_PCICIndex = 0xe03e0, g_PCICData = 0xe03e1

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吗,NK.BIN和NK.NBO的情况一样,试了好几个版本的BSP都是一样,板子原有的WINCE可以正常启动

网友A:
我估计是你选的组件太多,NK.BIN和NK.NBO编译出来太大,超过32M
或者是你在编译选项选了KITL,有些编译选项是不能选的,以前也犯过启动不了的错误。

网友:
LZ做了什么操作呢,只看这些信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同样的疑问,但是选择组件的时候又有什么规则呢?

网友:
LS做了什么操作呢,只看这些信息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估计是你选的组件太多,NK.BIN和NK.NBO编译出来太大,超过32M
或者是你在编译选项选了KITL,有些编译选项是不能选的,以前也犯过启动不了的错误。

你使用开发板商提供的BSP编译内核,没有理由启动不了的,从你提供的信息看,不像是硬件问题。所以我提的建议你可以试试,因为前段时间我编译了好几次都是这样。浪费了好多时间。

网友:
呵呵,由于公司性质,只能晚上回来维护帖子了,NK.BIN文件就20.3M,NK.NB0就30M,用板子提供商的NK.BIN也一样

正常:
Windows CE Kernel for ARM (Thumb Enabled) Built on Mar 13 2003 at 22:52:56
ProcessorType=0920  Revision=0
sp_abt=ffff5000 sp_irq=ffff2800 sp_undef=ffffc800 OEMAddressTable = 8c2013bc

Windows CE Firmware Init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interrupts...
INFO: Initializing system clock(s)...
INFO: Initializing driver globals area...
SDMMC config set rGPGCON: 86a9aa
OEMInit Done...
Sp=ffffc7cc
OEMSetRealTime: Year: 200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OEMSetRealTime(register): Year: 3, Month: 1, Day: 1, Hour: 12, Minute: 0, second: 0 rcnr=1h
FMD::FMD_Init
FMD::FMD_Init Done
FMD::FMD_Init return
Prefetch Abort: Thread=8fefc8e4 Proc=8e828a58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2e3c10 RA=03f88fbc BVA=032e3c10 FSR=00000005
PWR: Process Attach
>PWR_Init(802F1C0)
HW_Init : GetProcAddress
HW_Init : ERROR_INVALID_PARAMETER
HW_Init : InitializeCriticalSection
HW_Init : VirtualAlloc
HW_Init : pPWR->State
HW_Init : HW_InitRegisters
HW_Init : CreateEvent
HW_Init : InterruptInitialize
HW_Init : CreateThread
HW_Init : CeSetThreadPriority
HW_Init OOCS: 0x00
HW_Init INT1: 0x00
HW_Init INT2: 0x00
HW_Init INT3: 0x00
HW_Init : Donw
>PWR_Open(0x30600, 0x0, 0x3)
>PWR_IOControl(0x321000, 0x0, 0, 0x80306a0)
>PWR_Open(0x30600, 0x0, 0x3)
PWR_Close(0x30600)
384 clock
USB:OhcdPdd_Init
++InitializeOHCI
USB:*pIrq=11, *pioPortBase=0xB0000
OHCD: MapIrq2SysIntr(11): 27
OHCD: Memory Object
--InitializeOHCI
VBridge:: VB_INITIALIZED returns [0]

USB enable interrutp
        charlie::SDIO::SDHOST::SDCSDCardDllEntry::DLL_PROCESS_ATTACH
        charlie::SDIO::SDCInitialize+
        charlie::SDIO::SDCInitialize-
--S3C2440DISP::InitializeHardware
Touch Init

网友:
组建没选几个,除了驱动别的几乎就没加,我们用的没网卡所以网络的就全没有

网友:
分不够可以再加,只要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