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如何设置cpu的控制管脚,使cpu地址输出oxffff ...

楼主(2008-05-15):
菜鸟求助,如何设置cpu的控制管脚,使cpu地址输出oxfffffff0?
我使用的是amd嵌入式cpu k6-2e,但是在我做的板子上不知道如何设置cpu的控制管脚,如:A20M#、CACHE#、EWBE#、HOLD等等使得cpu地址线输出0xFFFFFFF0,然后到eeprom中读指令。
cpu的电压管脚以及接地管脚都已经连接好!
谢谢!!!
cpu
如何

网友A:
对地址寄存器的读写不就行了? 书上没有?

网友B:
地址线和读写控制线之类的,是无法单独控制的,不要用单片机的那种思想来理解。
想对某个地址操作,那么就直接用赋值或者读值语句对其操作就行。
读 data = *((volatile unsigned int*)0xFFFFFFF0);
写 *((volatile unsigned int*)0xFFFFFFF0) = data;

网友C:
但是cpu的输入控制管脚是可以控制的啊!
一般主板上,复位后cpu的输入管脚是由北桥芯片来设置的,那北桥芯片是怎么给cpu输入管脚信号的,每一个管脚是怎么设呢?

网友D:
不是北桥来配置CPU,而是CPU主动发起读取指令,从北桥芯片内部固定的寄存器读取相应的配置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