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编程控制摄像头云台运动,该怎么做呢

楼主:
通过编程控制摄像头云台运动,该怎么做呢 , 我是新手,希望前辈指点

网友:
云台啊……控制接口和协议呢?以前用PLC做过,也用单片机做过,云台是不同厂家的。有不同的定义。

网友:
选择一个品牌的云台.查看它的协议,根据协议选择通信方式,编一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