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分辨率更改后触摸屏抖动问题

楼主:
我把2410的Wince显示驱动由320*240的改成640*480,显示正常了但是触摸屏抖动,无法出现右键。BSP包\drivers\touchp目录中的驱动源文件也改成了640*480。请教大虾,怎末解决啊?

网友:
换屏发现抖动,是要硬件和软件一起查的,软件主要就是看同步信号和现在的LCD参数对不对了。

网友:
触摸屏抖动,是采样点不停的漂移吧?先确认触摸屏的触摸质量。用的哪家的屏?

网友:
貌似要改动的地方不止这两个文件的。我也想搞,但是水平还不够,我在网上看了,修改的东西不止那么多的。

网友:
微端的屏,可能不是很好

gooogleman 兄,能否分享你的经验

网友A:
触摸其实跟LCD可以分开考虑,因为所有的触摸板都是单独制作,后期粘贴到LCD上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你在驱动下输出触摸点,看看是否有漂移。

网友:
肯定是采样点漂移,点击触摸屏时界面上始终出现的是画一个框

网友:
自己已经解决,在触摸屏驱动程序中的滤波算法里面做些改动即可,有同样问题的朋友可以分享

网友:
lz可以把你的经验分享一下吗?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可以的话把你修改完成的源程序贴出来。

网友B:
楼主,我的修改分辨率后只能显示上半个屏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说说你是怎么修改的吗?

网友:
想看一下楼主解决的代码,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我的修改分辨率后只能显示上半个屏幕,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说说你是怎么修改的吗?

改屏的分辨率要改的文件有s2410.h,display驱动,还有看看cfw.c文件里对display初始化部分的代码!

网友:
现在用的是三星的2442.新买了一块TFT屏,要改驱动程序,但不知道怎么改,不知道改哪些文件.帮帮忙啊~

网友:
换屏,好像不用改display驱动吧,若是分辨率变了就按上面我说的那样改应该就可以了,哦,需要提醒的是注意config.bib文件里的显存大小.

btw:2442比2440多了什么功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触摸其实跟LCD可以分开考虑,因为所有的触摸板都是单独制作,后期粘贴到LCD上的,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你在驱动下输出触摸点,看看是否有漂移。

牛人!转行了吗?你好久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