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K : fatal error LNK1181: cannot open input file 'libcpmt.lib'

楼主:
编译结果中的libcpmt.lib在EVC的安装目录下没有找到

网友A:
你用vc2005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vc2005就有了

用VC2005的VC不懂.error C1189: #error :  Must define a target architecture.        e:\C#\SmartDevices\SDK\PocketPC2003\include\winnt.h
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的. 选择的平台POCKET PC2003.

网友:
你明明用的是c#吗

.

网友:
不过lz位给出的错误倒是c++的,奇怪。到底是什么平台什么环境呢?

网友:
我是在VS2005里面建的VC++--MFC,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F998CD55FCCD4EA/桌面/QQ截图未命名.jpg

网友:
你应该建智能设备的项目

网友:
我的建不了,可能是没装好.所以就建了VC的项目,还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