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红外连接打印机我需要做些什么? (分不够可以再加)

楼主:
WinCE6.0 红外连接打印机我需要做些什么?
自己写驱动?
怎么连接打印机?
查找最近的可用的打印机怎么实现?

有源代码更好。
分不够可以另外发贴加(上限650分)

网友:
我的邮箱 pigHead_chen@hotmail.com或chenyonghao333@163.com

网友:
Bluetooth也可以。

网友A:
分???算什么东西,LZ想要的只能自己做。

唉...,我不过又说了实话!

网友:
我以前做.NET,刚开始学这东西,什么都是0,所以请大家帮忙,分确实不是什么东西,没看到我在送分吗?
兄弟,你什么意思,我是来问问题的,你说什么是实话?
引用 网友A:
分???算什么东西,LZ想要的只能自己做。

唉...,我不过又说了实话!

网友:
我来学东西有什么错了,我送分又有什么错?我就想不通3楼什么意思?

网友:
1.你要调通你的wince设备蓝牙
2.wince设备蓝牙与你目标打印机设备蓝牙配对通讯成功
3.传输数据。打印
就这样咯

网友:
91兄的意思是。。。人一定要靠自己= =|||你自己的签名都是这个。。。

网友:
论坛只能解决具体的技术细节问题,不能教你怎么去完成一个项目,更不能教你入门。

你的问题,问的时候只需要几十个字,要回答,至少是几千个字了。

网友:
我问的是一个思路而已,因为我去网上搜也不知道该搜什么关键字。

论坛嘛,大家都说对问题的想法就行了。

网友:
你要做什么搜什么咯
蓝牙
打印机通讯
wince
蓝牙通讯
红外通讯
打印机蓝牙通讯
打印机红外通讯
打印机无线通讯

慢慢收集吧。。

网友:
1. 你需要实现打印机设备驱动,能被系统识别加载。
2. 打印机设备驱动中以红外orBT进行连接。
3. 数据传输,打印。这步不是你需要做的,而是系统应用层已经实现的。

总之,你得按照打印机驱动接口标准,完成接口的初始化、连接、数据传输的驱动部分。

网友:
原来大家都在保密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