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编译问题

楼主:
各位大虾,小弟求教:

    WinCE操作系统定制完成以后,导出SDK后安装,尝试用eVC++4.0写了一个简单的helloworld程序,是MFC AppWizard(exe),编译,结果老是出现如下错误:
c:\program files\microsoft embedded c++ 4.0\common\evc\myprojects\helloworld\helloworlddlg.cpp(4) : fatal error C1083: Cannot open precompiled header file: 'ARMV4IRel/helloworld.p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解。
请高手解答。

网友:
有点像 在编译NK之前没有选 MFC 类库组件。回去确认一下,我上次没有选也会这样。

网友A:
helloworlddlg.cpp最前面加上 #include “stdafx.h”

网友:
引用 网友A:
helloworlddlg.cpp最前面加上 #include “stdafx.h”

确保SDK支持MFC

网友:
错误提示找不到预编译头文件,1确保系统支持MFC.
2 找到需要的头文件加上

网友:
怎么加上相应的头文件呢

网友:
就是像2楼说的那样就行了
感觉应该能支持M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