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简单的驱动问题

楼主(2008-06-07):
请教一个简单的驱动问题
请教一下,我的驱动是NDIS中间层驱动,驱动里面有指定了DispatchTable[IRP_MJ_DEVICE_CONTROL] = DevIoControl;
那么,DevIoControl函数有可以会和PtRecvive之类的函数同时调用嘛?即是DevIoControl函数和PtReceive函数里面访问的资源需要同步么?我没有开线程,只有一张网卡。
网卡
资源

网友A:
在NDIS里面,不会同时调用,两个函数的执行时是不一样的。

网友B:
那么如果一个函数被阻塞了,其他函数就不能执行了?

网友C:
需要同步。

网友D:
晕。。。。
请问cnzdgs:NDIS驱动里面的函数是会被同时调用的嘛?我只有1个网卡,而且没有开其他的线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