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禁止对messagebox提示框下层窗口的操作?

楼主(2008-11-25):
请教,如何禁止对messagebox提示框下层窗口的操作?
如题,昨天解决了如何不让messagebox被覆盖,
今天就遇到messagebox提示框出现后,依然能对下层窗口进行操作的问题,
请教高手如何能屏蔽对提示框下面的窗口的操作,多谢多谢。
今天
问题
如何

网友A:
没见过。
代码?

网友:
我是说虽然提示框一直在窗口的最顶层,
而且点击提示框下层的窗口,提示框也依然在最上层,
可是仍然可以对下层的窗口进行操作,比如提示框出现后,
依然可以点击提示框下层窗口的按钮,我就是想在messagebox出现后,
屏蔽对下层窗口的操作,除了点击提示框外,点击下层窗口的操作无效。

网友B:
用AfxMessageBox(_T("屏蔽操作"));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一直都这么用

网友C:
LZ可以自己模拟一个提示框出来,不一定飞得用系统的呀,自己模拟一个,就能实现你的那些要求了

网友D:
EnableWindow, 把不想响应的窗口FALSE掉

网友E:
MB_TOPMOST | MB_SETFOREGROUND

网友F:
多谢楼上,
开始试了一下没有效果,
后来把句柄参数从NULL改为窗口句柄后就ok了,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