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缓冲器的使用方法

楼主(2008-05-19):
问缓冲器的使用方法
在看电路图时,看到在CPU和FLASH之间的数据线加了缓冲器,问一下,这个缓冲器的作用是什么?提高驱动能力么?
数据线
驱动
缓冲器
FLASH

网友A:
提供驱动能力,有时也可以做电平的转换

网友B:
缓冲器的作用 1.提高驱动能力 2.电平转换 3.隔离
CPU和flash间的数据线用,一般是 2电平转换 3隔离。因为CPU的数据线的驱动能力一般是足够的。
隔离主要是防止flash对数据线产生意外的影响,比如flash出问题,挂住了数据线无法释放,导致CPU无法操作数据线了。

网友C:
缓冲器的作用主要是在隔离的,如果没有,总线上的数据可能会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