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串行通信的程序,请大家帮帮忙

楼主:
用串口通信助手调试,PC发送数据,单片机接收后再发送回来,数据和原来不一样,请大家帮忙看下,很着急
ORG 0000H
SJMP MAIN
ORG 0023H
SJMP UART
ORG 0040H
MAIN: MOV SP,#60H ;设置堆栈区
      MOV TMOD,#20H
      MOV TH1,#0E6H
      ;应用12MHz 晶振, 9600Bit 的波特率,
      ;应设置定时器的初始值
      MOV TL1, #0E6H
      SETB TR1
      MOV SCON, #50H ;置串行口的工作方式
      MOV IE,#90H
LOOP: SJMP LOOP      ;等待上位机发送命令, 有数据传下即发送数据
UART: PUSH PSW
      PUSH ACC
      JBC RI,RCV
      CLR TI
      SJMP FINISH
RCV:  CLR RI
      MOV A,SBUF
      MOV SBUF,A
FINISH:
      POP ACC
      POP PSW
      RETI
      END

网友:
MOV TH1,#0E6H
MOV TL1,#0E6H   这个值计算的不对吧,应该是#0FDH

而且换成#0FDH,应该也有乱码.
把晶振换成11.0592MHz.
或者将波特率降成2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