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TFT液晶屏的驱动?

楼主: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做一个手持设备,要用TFT液晶屏来显示。以前没有做过这种液晶的,想问一下,它的驱动和NT液晶的驱动方式一样么?用单片机是否可以实现?

网友:
单片机的资源不太够哦

呵呵

网友:
但是我再网上看见有人好像做出来了,用AVR做的
http://www.mcusj.com/forum_view.asp?forum_id=30&view_id=21815&page=1

网友:
做出来不一定就能用啊,人家是只点亮一个屏,你在应用的时候应该还要做别的事吧,点一个屏就很勉强了,

网友:
引用楼主 fengxu0217 的帖子:
最近接到一个项目,做一个手持设备,要用TFT液晶屏来显示。以前没有做过这种液晶的,想问一下,它的驱动和NT液晶的驱动方式一样么?用单片机是否可以实现?

单片机有这么多IO吗?扩展的话很能锻炼人,还有CLK等呢?所以这个难,用单片机

网友:
楼主,我也在玩TFT,用的ARM7.刚接触,学习中。

网友:
楼上的才是正道,推介ARM7

网友:
要看你用多大的TFT屏和你要实现什么功能

小尺寸1.5"~3.2"的话,单片机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了, 跑GUI是不够的.
现在小尺寸TFT的驱动就和驱动一个62256一样简单了.

楼主可以联系我, ldqmoon@163.com, 提供技术支持

大尺寸的,比如3.5", 4.3" 之类的, 加个控制器,用单片机勉强也可以
再大的, 5", 7"之类的, 控制起来就麻烦点. 模拟屏和数字屏要分别对待

网友:
STM32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