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VE+binfs如何保存保存注册表,代码已修改,可是功能无法实现,请各位大虾指教

楼主:
根据网上已有的相关资料,我做了一定的修改,Hive-base选项已添加,platform.reg文件作了相应的修改,以下是我的注册表代码,请各位帮我看一下有什么问题,不胜感激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Flags"=dword:3
        "RegistryFlags"=dword:1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1
        "SystemHive"="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MSFlash];此关键字看是注册不成功,拉出boot.hv后成功,现在又放进去了,还是注册成功的状态
    "Prefix"="DSK"
    "Dll"="NandFlsh.DLL"
    "Index"=dword:1
    "Order"=dword:0
    "IClass"="{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Profile"="MSFlash"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注册成功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binfs.dll"
    "Paging"=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注册不成功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MSFlash"
    "LoadFlags"=dword:1
    "BootPhase"=dword:0
    "Order"=dword:0
    "DefaultFileSystem"="BINFS"
    "AutoPart"=dword:1
    "AutoMount"=dword:1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Folder"="NAND Flash"
    "Name"="FLASH Disk Block Device"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IMGFS];注册不成功
    "MountAsHidden"=dword:1
    "MountAsROM"=dword:1
    "XIP"=dword:0
    ;save the register 20080728
    "MountFlags"=dword:2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MSFlash\FATFS];注册不成功
    "MountAsBootable"=dword:1
    "MountAsRoot"=dword:1
    ;"Flags"=dword:00000014
    "FormatTFAT"=dword:1
    "EnableWriteBack"=dword:1
    "CheckForFormat"=dword:1
    "Util"="fatutil_oem.dll"
    ;save the register 20080728
    "MountFlags"=dword:2
    "Flags"=dword:1000

; END HIVE BOOT SECTION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StorageManager\Profiles没有MSFlash键

现在希望可以在终端的StorageManager文件夹中看到NAND Flash盘符,可以方便写一些数据;同时实现注册表保存的功能

网友A:
这个问题这几天就有好几个人提,而且都不说明自己用的软硬件平台。

网友B:
eboot中有没有将剩余空间分区并格式化成FAT?

网友C:
FAT分区MountAsRoot的话要用rom-only filesystem哦
还有注册成功和不成功是什么意思?

网友:
确实有很多人提过,我都说要学习一下。
不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eboot中有没有将剩余空间分区并格式化成FAT?

先谢谢你每次都帮我^_^
我并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现在的程序分区工作是在启动时,通过一个菜单选项来进行的,你所说的格式化与BP_OpenPartion这个函数有什么关系么,网上有人说要用这个函数建立剩余分区,可是我们的程序里没有。
你是否可以讲一下如果我要完成HIVE+binfs注册表保存功能的具体思路呢?我现有的知识都是从网上拼凑起来的,也不知道对不对:
1.确认nand flash驱动注册成功,完成分区,具体要怎么确认呢?还有,你说的FAT格式化又要怎么做呢?
2.添加HIVE-base选项
3.修改注册表,相关的修改内容如我的代码,希望可以帮我检查一下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这几天就有好几个人提,而且都不说明自己用的软硬件平台。

很抱歉在嵌入式开发方面是新手,不懂的,认为注册表都一样的
现在开发环境:wince6.0 + vs2005 , 硬件就是一个类似于pda的终端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C:
FAT分区MountAsRoot的话要用rom-only filesystem哦
还有注册成功和不成功是什么意思?

你好,我并不是很懂,我的注册表修改是根据网上说的来做的,具体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是很明白,只知道个别的,如果方便,不知是否可以提供一些学习的资料呢,或者把以上代码的意思讲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D:
1添加HIVE-base选项
2修改注册表,把相关的驱动放到; HIVE BOOT SECTION
; END HIVE BOOT SECTION中间(这是关键)
3加上FAT system
4build 的时候记得要clean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添加HIVE-base选项
2修改注册表,把相关的驱动放到; HIVE BOOT SECTION
; END HIVE BOOT SECTION中间(这是关键)
3加上FAT system
4build 的时候记得要clean

3加上FAT system
是要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
to hhyh612
注册成功是指down load启动中断,使用远程工具,可以在终端的注册表中看到该键值
反之,不成功

网友:
各位大虾,谁能救一下偶,问题搞不定啊……

网友C:
你都能启动远程工具 说明系统能起来 但是注册表保存不了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都能启动远程工具 说明系统能起来 但是注册表保存不了对吗?

是的系统是可以启动的,我好像还没有到保存注册表的那一步,因为我根本看不到我注册的NAND FLASH的相关键,包括NAND FLASH的盘符也同样看不到
以上所说的注册不成功就是只看不到注册键的意思

网友:
这不大可能会注册表的键没有啊
你确认下releae目录里的reginit.ini里的注册表配置和platform.reg是一致的

网友E:
各位大虾,我现在注册好像是成功了,可是看不到NAND Flash的盘符,是为什么呢?要怎样才能看到NAND FLash的盘符呢?
在看不到盘符的情况下,可以保存注册表么?

网友:
可以试一下能否保存注册表的。例如可以修改系统的声音设置(我的设备-〉控制面板-〉音量声音),然后冷启动系统,看一下你刚做的改动有没有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各位大虾,我现在注册好像是成功了,可是看不到NAND Flash的盘符,是为什么呢?要怎样才能看到NAND FLash的盘符呢?
在看不到盘符的情况下,可以保存注册表么?

---------------看不到盘符一般是注册表表问题,看到盘符,但是flash容量大小和实际的有差距,就是FMD驱动问题。在loader.h中修改一些保留块大小

网友E:
忙了很久别的东西,又来做这个,现在nand flash挂载成功,盘符也可以显示了,但问题是,我想要实现注册表保存的功能,HIVE也已经加了,系统能够启动,但是以下注册表使得系统出现了一个nand flash的文件夹(不是磁盘),而nand flash的盘符名称变成了nand flash 2,请问原因是什么呢?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NAND Flash\\system.hv"
        "ProfileDir"="NAND Flash"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Flags"=dword:3

另外,"SystemHive"中的路径具体要怎么设置呢?我想把system.hv直接放在nand flash下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忙了很久别的东西,又来做这个,现在nand flash挂载成功,盘符也可以显示了,但问题是,我想要实现注册表保存的功能,HIVE也已经加了,系统能够启动,但是以下注册表使得系统出现了一个nand flash的文件夹(不是磁盘),而nand flash的盘符名称变成了nand flash 2,请问原因是什么呢?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NAND Flash\\system.hv"
"ProfileDir"="NAND Flash"
"Start DevMgr"=dword:1 …

你的路径已经设置为NAND Flash\\system.hv了。当然会有Nand Flash的文件夹了。
盘符变成nand flash2说明nand flash已经被Mount起来,被占用了,你的这个只能是nand flash2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的路径已经设置为NAND Flash\\system.hv了。当然会有Nand Flash的文件夹了。
盘符变成nand flash2说明nand flash已经被Mount起来,被占用了,你的这个只能是nand flash2了

先谢谢了

我是希望把system.hv放在nand flash中实现注册表保存,想问个比较白的问题:如果不设置它的路径,按照默认的documents and settings\system.hv的话,是否可以实现注册表保存呢?那样的话,hv的文件不是就保存在window下了么,断电不会丢失么?

网友:
build 的时候记得要clean  !

网友:
因为你的NAND FLASH分区的属性不对,所以即使你指定了Hive Base Registry的路径,它也不会存到那里去,而是在Object store中建立了相应的目录,所以造成你的Flash分区重名,出现了一个nand flash 2的问题
按我在另一贴子上给你说的去做,应该会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E:
终终终于把问题解决了,给分了……
呵呵,开心^_^

网友:
MARK下,有时间学习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终终终于把问题解决了,给分了……
呵呵,开心^_^

楼主怎么解决的,等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终终终于把问题解决了,给分了……
呵呵,开心^_^

楼主怎么解决的,等分享~~

呵呵,稍等啊,最近忙,还没来得及总结,总结好了会发博的

网友:
学习了,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