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5.0下编译出错(Error: Unknown memory type found 'CEVIEW.exe')

楼主:
各位好:
   我在wince5.0下定制了一个系统,编译后出现如下4个错误:
Error: Unknown memory type found 'CEVIEW.exe'
CEVIEW.exe D:\WINCE500\PBWorkspaces\lcq\RelDir\Z228_ARMV4I_Release\ CEVIEW.exe NK S
Error: failed setting line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makeimg: FATAL ERROR: Command returned non-zero exit code 1 (dec).

其中:CEVIEW.exe为我的一个应用程序。

上网找了找没找到原因,想求助PB自带的联机文档,可是我的错误序号怎么没有显示出来啊?
请高手指点一下,
1,这是什么错误;
2,顺便告诉一下,怎么能让显示类似error   LNK200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_OEMWriteDebugByte中LNK2001这样的错误序号,怎样才能在在线帮助中找到,是否全部错误能在PB自带的联机文档中第9章的Error Message一章找到?

谢谢!

网友:
1.楼主的错误是platform.bib 或者 project.bib文件中 有关CEVIEW.exe那行有格式错误.搜索一下改过来就可以了
2.编译和链接的过程的错误才有错误序号,你的错误发生在makeimg 阶段.这个阶段的错误目前还没有错误序号.

网友:
Reallyu:
    首先,谢谢你的关注!
     下面是我 project.bib文件中的FILES段,
FILES
;  Name            Path                                           Memory Type
;  --------------  ---------------------------------------------  -----------
   fly.wav $(_FLATRELEASEDIR)\fly.wav NK S
   CEVIEW.exe $(_FLATRELEASEDIR)\CEVIEW.exe NK S

按你的说法,我检查是否有格式错误,发现在\CEVIEW.exe处,\后面多了个空格,改掉后如:上面所示。
可是,我再次MAKE Runtime image后,还是有上面一模一样的错误!

怎么回事啊?难道还有错误?问题是我上面那句和下面的格式一样,就没出现错误。

网友:
需要修改PBWorkspace下面工程文件夹的project.bib文件,或者在PB中改完,把project.bib复制到工程文件夹(就是放NK.bin的文件夹).既然改完以后出现一样的错误.
你的错误
Error: Unknown memory type found 'CEVIEW.exe'
CEVIEW.exe D:\WINCE500\PBWorkspaces\lcq\RelDir\Z228_ARMV4I_Release\ CEVIEW.exe NK S
就有一个空格,显然说明改动没有发生实际效果

网友:
我也犯了同样错误,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