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扩展问题

楼主(2008-10-29):
485扩展问题
我要扩485么。需要用到75LBC184,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怎么用的~~75LBC184的原理能不能超微解释一下。。。我是菜鸟。。谢谢了
超微

网友A:
它是个485收发器,几乎都不需要外围,楼主你不会找datasheet来看啊。
另外注意信号隔离和电源隔离就行了。

网友B:
http://aldatasheet.com 上下载一个数据手册.
把485从设备全都并联在总线上就可以.有4线制总线和2线制总线,推荐2线.如果远距离通讯,末端要加匹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