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dence

楼主:
请问cadence中画原理图的是ORCAD还是Concept HDL,或者这两个是同一个软件?
另外,我想买本关于cadence的书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下

网友:
ORCAD是以前的一个老牌原理图设计软件,后被Cadence收购,并整合进其开发工具链中。

Concept HDL是Cadence工具链中,原本自己开发的原理图设计软件,与其自己开发的PCB软件Allegro配合是最好的。

ORCAD和Allegro在配合上还有一些不好的地方,比如ORCAD“默认配置”时,导出的网络表,在Allegro无法按Page摆放,这点很麻烦。必须在原理图中增加额外属性以实现区分。但是增加额外属性后,再进行原理图的一些更新动作就会出错。矛盾啊。

不过,还是用ORCAD的多。

网友:
强!
软硬通吃

网友:
到15.5之后,CIS已经和Allegro配合得很好了,并且功能比HDL强大很多。

网友:
就初学来讲,HDL会比较难学一点,里面的属性和各种设置比较麻烦,很容易出错,orcad就相对简单,更容易学一点
不过如果HDL相对来讲,比orcad更严谨,使用多了会养成比较好得一些习惯
楼主如果工作了就看你们公司用什么吧,如果是自己学的话,可以先学orcad

网友:
thank u!
请问有什么好点的这方面书各位大侠介绍一下

网友:
学orcad或cis的话,软件自带的教程就很好,一般三天就出师。

网友:
orcad基本不需要学习,只要能打开原理图,什么都好办。先掌握I放大,O缩小这两个快捷键,用的最多。现在用15.7可以Ctrl+滚轮放大缩小,不过变化的中心点总是有问题。做原理图库时需要关注一些器件属性而已。

Allegro的学习才是最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