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关于无线网卡驱动的几个问题,跪请高手指教!

楼主:
    我最近参与了一个嵌入式系统开发的项目,该系统所用的DSP为Philips的TM1300,操作系统为pSOS嵌入式系统.我的主要工作是在WLAN下进行无线网卡驱动开发,我们所用的无线网卡型号为KN-W510P,网卡的MAC芯片为RTL8185,射频芯片为RTL8225,我移植开源代码进行修改之后调试,碰到如下现象:
    (1)网卡上的ACT指示灯闪烁,而LINK指示灯不亮;
    (2)我将调试信息显示出来,发现网卡初始化(包括射频初始化)完成之后,系统立即进入中断服务程序,所显示的异常中断
为:“接收描述符不存在”和“接收FIFO溢出”,每次重启之后系统依然不停的发生这两个异常中断,根本不能进入数据发送线程。

    小弟刚刚着手硬件驱动开发工作,这些问题让我十分迷惑,敬请各位高手针对上面的问题多多指教!

网友:
这些和硬件关联性太大了
不搞这的人不好分析

网友:
初始化过程中,是否误操作了中断位,导致立即进入中断服务?
用的什么协议栈?

网友:
谢谢回复

我所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自带一套标准的TCP/IP协议栈,支持的协议有:网关路由协议、UDP、ARP和IGMP等等。

以各位高手的经验,根据上面我所描述的情形,可以推断出问题出在哪里吗?我是新手,请多多指教!

网友:
相关的驱动是原厂提供的完善的代码?还是你们自己写的?

在初始化函数中,配置之前,关掉全局中断,或者禁止网卡对应的中断,然后看是否还会有异常中断。
如果能控制网卡通讯(就是允许则开始数据通讯,禁止则网卡不进行数据接收or发送),那么在初始化中配置仍然保留,只是最后仍然禁止网卡通讯。看看是否会有中断。

网友:
非常感谢shuiyan和sailor_8318的回复,我马上按照你们建议的方法去试验一下。

我的驱动程序大部分代码都是从原厂提供的源代码移植过来的,Realtek为使用RTL8185/8225芯片的网卡提供了
多种操作系统下的开源代码,其中有Linux的,我的驱动程序代码就是从这里移植而来的,因为我们开发的项目使用
的是pSOS嵌入式操作系统,我觉得它与Linux比较近似。

另外,我的网卡是PCI接口的,不知各位还有又什么建议。

网友:
首先确定一下初始化流程,是否有中断使能操作。按照你描述的情况,应该硬件中断已经启用了。
其次,在初始化过程中,需要向系统申请用来保存数据报的缓存,也就是用于系统和硬件交互数据的内存区,这一点很重要,仔细研究一下代码,应该会有收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