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大家好,最近老大说让我看看DDK方面的资料,可能是要我做Windows Mobile或者Windows方面的驱动开发了,期望大家给点方向和资料什么的

楼主:
各位兄弟大家好,最近老大说让我看看DDK方面的资料,可能是要我做Windows Mobile或者Windows方面的驱动开发了,期望大家给点学习的方向和电子版的资料什么的,我基础比较差一点,之前一直使用C++做win mobile 应用方面的开发,大家看能不能给点方向或是指点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
阅读 DDK 中 的sample code , 选择和你要的驱动最接近的sample

网友:
同意ls, sample code是比较重要的手段,也会是你开发的基础框架.另外推荐Walter Oney的MSWDM, 中文版vckbase上有下.

网友:
DDK的Sample Code从哪里找呢?
另外 MSWDM 里面所讲的内容就是DDK开发相关的么?
开发DDK需要安装什么软件呢,开发DDK环境有什么要求?我目前用VS2005
开发DDK是否一定要用两台电脑?

网友:
对了,我还装了Mobile 的 P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