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pb 编译的时候DLL文件路径出错

楼主:
Error: Could not find file 'D:\WINCE420\PUBLIC\SMDK2410\RelDir\SAMSUN~1\TEST_SPL.dll' on disk

但是我在platform.bib 里 定义的路径是
TEST_SPL.dll D:\WINCE420\TEST_SPL.dll NK SH

求高手指点

网友:
你要先build,然后在platform.bib 里里面添加这句TEST_SPL.dll D:\WINCE420\TEST_SPL.dll NK SH,然后把TEST_SPL.dll'文件copy到D:\WINCE420\PUBLIC\SMDK2410\RelDir\SAMSUN~1\目录下,再makeimg。

网友:
太感谢了哥们,我刚才去食堂也在想这个原因,多谢你的指点阿以后多多交流,我很菜,才刚刚开始学嵌入式,不过有志于这方面的发展。今天刚刚注册帐号,所以没能提供积分很抱歉阿

网友:
实在不行自己手动考一下也可以

网友:
修改配置以便拷贝文件到Release目录的主要步骤如下:
1 pb中从platform菜单选setting
2 在弹出对话框中Configuration一项确保正确,一般默认就是正确的。
3 Custom Build Actions选项卡中的Build step下拉框,选择Pre-Make Image (有四个选项,分别为Pre-Sysgen,Post-Sysgen,Pre-Make Image,Post-Make Image,意思如其名) ,然后New,在弹出的Custom Build Action对话框中输入类似以下的语句:
copy \ %_FLATRELEASEDIR%\

比如test.txt放在我电脑上的e盘根目录下,那么语句是这样的:

copy E:\test.txt %_FLATRELEASEDIR%\test.txt

网友A:
我要删除我的回复,因为LZ发的是零分帖

零分帖子,我只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要删除我的回复,因为LZ发的是零分帖

零分帖子,我只路过

只有版主才能删除的。放心,我是支持你的。
我觉得你要做个版主才行啊,资历这么深,又这么喜欢帮助人。当了版主你就可以控制这个论坛的规矩了。

网友:
不好意思,昨天刚刚注册的,账号里没有分,以后不会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