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

楼主:
最近在EVC中用控件绘图,想实现Y坐标不变,X坐标可以放大跟缩小,我看在WINCE中好象不支持MM_ANISOTROPIC模式,请问高手该怎么实现

网友:
我试了一下只能改变窗体的大小,好象不能实现我所说的功能,我要的可以把X轴的图片横向放大或缩小而Y轴不变,

网友:
LZ显示图片是如何显示的,实现这个功能,需要的是显示方法支持LZ所要求的,和窗体的大小、位置等没有关系。

网友:
这个只能自己绘图吧?没想通用图片怎么做,除非限定好显示比例,比如只有10级显示,那就有10张图片。如果用户自定义,那就歇了。

网友:
使用画图拉伸技术是可以的

网友:
横轴以矢量位图实现才行。或者完全自己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