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C字库问题

楼主(2008-08-25):
EVC字库问题
我想问一下EVC字库是用unicode,windows标准字库还是其它方面,有做过这个的没有,帮忙指导下
其它
windows

网友A:
是unicode吧,因为他的字符输出都需要转换成unicode。

网友B:
WINDOWS标准的字库都可用 跟UNICODE无关
不知道要指导什么

网友C:
字库 与 Unicode 之间没有关系
PC下的字库可以在CE上使用的。

网友D:
直接用wincdows下的字库就可以,比如微软雅黑就很好看,可惜大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