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定制的问题

楼主:
4.2版本在定制内核时,应用软件采用MFC,选择组件时 NET的支持这项是不是可以不选,标准的SDK这项也是不是不选。?希望达人回答下

在注册表把BINFS的驱动部分加到HIVE下时,当加入FATFS支持时,系统在NAND驱动加载后,要等很长时间才能加载其他驱动,怎么让时间短一些。

网友:
; HIVE BOOT SECTION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SYSTEMHIVE"="system.hv"
;   "PROFILEDIR"="Documents and Settings"
  "Start DevMgr"=dword:1
  "RegistryFlags"=dword:1

[HKEY_LOCAL_MACHINE\init\BootVars]
   "DefaultUser"="default"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FlashDrv]
  "DriverPath"="Drivers\\BlockDevice\\FlashDrv"
  "LoadFlags"=dword:1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lockDevice\FlashDrv]
  "Prefix"="DSK"
  "Dll"="FLASHDRV.dll"
  "Order"=dword:0
  "Ioctl"=dword:4
  "Profile"="FlashDrv"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 Bind BINFS to the block driver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
  "DefaultFileSystem"="BINFS"
  "PartitionDriver"="mspart.dll"
  "AutoMount"=dword:1
  "AutoPart"=dword:1
  "AutoFormat"=dword:1
  "MountFlags"=dword:2
  "Folder"="SmofxREG"
  "Name"="Smofx Disk"
  "BootPhase"=dword:0
   "Flags"=dword:1000
; END HIVE BOOT SECTION
; @CESYSGEN ENDIF FILESYS_FSREGHIVE

网友:
;;;;;;;;;;;;;;;;;;;;;;;;;;;;;;;;;;;;;;;;;;;;;;;;;;;;;;;;;;;;;;;;;;;;;;;;;;;
; Support BINFS Section
;;;;;;;;;;;;;;;;;;;;;;;;;;;;;;;;;;;;;;;;;;;;;;;;;;;;;;;;;;;;;;;;;;;;;;;;;;;
; Add BinFS to partition table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artitionTable]
        "21"="BINF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BINFS]
        "Folder"="BINFS"
        "FriendlyName"="Bin FileSystem"
        "Dll"="binfs.dll"
; MountFlags:
; 0x10 specifies that this file system is to be mounted as an external
;      ROM filesystem shadowing the \windows directory
; 0x1 specifies that the mountpoint \BINFS is to be hidden
;
        "MountFlags"=dword:11
        "BootPhase"=dword:0

;
; Entries to load the block driver that BINFS uses
; This is dependent on what device is used
;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AutoLoad\FlashDrv]
;        "DriverPath"="Drivers\\BuiltIn\\FlashDrv"
;        "LoadFlags"=dword:1
;        "MountFlags"=dword:11
;;        "BootPhase"=dword:0
;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FlashDrv]
;        "Prefix"="DSK"
;        "Dll"="FLASHDRV.dll"
;        "FSD"="FATFS.DLL"
;        "Order"=dword:0     ;BY SMOFX
;        "Order"=dword:1
;        "Ioctl"=dword:4
;        "Profile"="FlashDrv"
;        "FriendlyName"="MS Flash Driver"
;        "IClass"=multi_sz:"{A4E7EDDA-E575-4252-9D6B-4195D48BB865}"
;        "Flags"=dword:1000
  ;BY SMOFX
;        "BmlVolumeId"=dword:0  ; BML volume ID = 0
;  "BmlPartitionId"=dword:8 ; BML parition ID = PARTITION_ID_FILESYSTEM
;   "Index"=dword: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
;        "Folder"="SmofxBK"
;        "Name"="Smofx Disk"
;        "DefaultFileSystem"="FATFS"
;        "DefaultFileSystem"="BINFS"
;        "ArtitionDriver"="mspart.dll"
;        "AutoMount"=dword:1
;        "AutoPart"=dword:1
;        "AutoFormat"=dword:1
;        "BootPhase"=dword:0
;        "MountAsBootable"=dword:1

;    "Ioctl"=dword:4
;        "Flags"=dword:1000

; Keep FATFS from trying to shadow \Windows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Profiles\FlashDrv\FATFS]
;        "MountFlags"=dword:2
;        "EnableCacheWarm"=dword:0
;   "Flags"=dword:1000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riendlyName"="FAT FileSystem"
    "Dll"="fatfsd.dll"
    "Flags"=dword:00000024
    "Paging"=dword:1
    "CacheSize"=dword:0

网友:
如果吧BINFS加在后边,则可以启动不需要等待,但启动后没有NAND的图标

网友:
SDK的问题
没有hive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