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ec5.0读excel表!!!!分不够加~!!

楼主:
再wince5.0下读excel表,现在有个SpreadEC.exe文件可以再ce5.0下把XLS文件打开,请问我怎么才能再程序里调用这个.exe文件来读excel文件,再把指定的数据读到textbox里,再pc上实现了读excel文件,但是放到wince5.0环境下不能跑,请指点下,如果可以加我qq148103804,谢谢。
如果有再ce5.0下读excel更好的方法请指点,谢谢。

网友:
顺便说下,我用的是C#语言,开发环境是vs2005,谢谢

网友:
这么大的eeworld没人会?????

网友:
更好的办法是不用XLS。

SpreadEC.exe把xls打开后,你怎么把在SpreadEC.exe里的数据放到你程序的text box?

网友:
......我也知道用别的会更方便,但是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读取XLS里的数据,谢谢

网友:
你始终没有说你的具体问题是什么?
如何帮你

网友:
会不会是因为 SpreadEC.exe 不能在wince下运行?

网友:
最直接的问题,如何在wince5.0下来读excel表中的数据,谢谢,

网友:
直接解析读取

http://www.vckbase.com/document/viewdoc/?id=815

网友:
有关于c#的讲解么?
直接解析可以么?能说说用c#怎么来操作么?

网友:
做成dll,C#直接调用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