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支持CSocket吗

楼主:
wince上支持CSocket吗,如果不支持,请问用什么方式完成通信。
我现在使用模拟器访问一台邮件服务器,但是CSocket连接不通。

网友:
支持啊,自己的CSocket和PC上的不太一样

网友:
但是我在PPC上用CSocket socket.connect(ServerAddress,port)返回总是false
但是我的PPC模拟器可以访问我的邮件服务器

网友:
支持socket是肯定的,如果你的机器没有连接成功,有可能定制系统的时候没有添加相应的特性,或者你编写程序的问题,再有提醒一下,模拟器和开发板(ppc)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涉及到硬件操作的地方还是需要好好研究的!

网友:
你可以直接用socket!不要依赖CSocket。

网友:
但是我的模拟器上的outlook可以访问我的邮件服务器,但是程序不行,错误是An operation was attempted on something that is not a socket.

网友:
顺便把我的程序传上来
CSocket socket;
BOOL statue=socket.Connect(popServerAddress,110);(popServerAddress是我的邮件服务器地址)
但是返回值是false.

网友:
汗,你的CSocket能这样吗,都还绑定到套接字上,怎么可能去连接呢..

CSocket socket;
SOCKET sock=socket(AF_INET,SOCK_STREAM,NULL);
socket.Attach(sock);

这样就可以用了,你的错误只是因为你没把原始的SOCKET绑定给CSocket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