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升压的过程中,一定先将直流转换为交流再升压的么?

楼主:
RT,可以说下升压电路的原理么?

网友:
你可以参考一下逆变电源的原理。

网友:
lz是指dc-dc升压电路吗?boost?现在有很多这样的集成芯片。原始基本原理大概是这样的,电路中的VT为开关管,当脉冲振荡器对双稳态电路置位(即Q端为1)时,VT导通,电感VT中流过电流并储存能量,直到电感电流在RS上的压降等于比较器设定的闽值电压时,双稳态电路复位,即Q端为0。此时VT截止,电感LT中储存的能量通过一极管VD1 供给负载,同时对C进行充电。当负载电压要跌落时,电容C放电,这时输出端可获得高于输大端的稳定电压。输出的电压由分压器R1和R2分压后输入误差放大器,并与基准电压一起去控制脉冲宽度,由此而获得所需要的电压,即
V0=VR*(1+R1/R2) 式中:VR——基准电压。基本图网上找一下吧。

网友:
直流升压DCDC吗?有现成的芯片没关注过原理:)

网友:
楼主去看看boost电路的原理吧,简单的说就是利用电感储存能量,通三电子开关(三极管或者MOS管)在适当的时间开和关,让电源与电感串联起来给负载供电,以此获得比电源电压高的负载电压。

网友:
这是非隔离的,还有一种叫SPIC电路也叫CUK电路,可以做升降压,也是非隔离的。
如果要隔离的就可以采用振荡电路通过变压器获得输出电压,比如常用的RCC电路,正激型电路,全桥半桥等。

网友:
boost电路我用过。可以升压的。
——————————————
楼主看看逆变器原理,即可。

网友A:
直流可以直接升压吗,那不发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流可以直接升压吗,那不发财了

常见的开关电源拓扑结构都是输入直流,即使是AD-DC也先将AD整流,请区分清楚脉动直流跟交流。

网友:
哦,方家,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