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PB添加已编译好的DLL文件?

楼主(2008-09-03):
如何在PB添加已编译好的DLL文件?
本人刚开始学习驱动,写了一个简单的驱动,已经编译通过并生成了dll文件,但是想添加到PB中,但是没法下手,劳烦哪位大哥指点一二,谢谢!!
大哥
如何

网友A:
这个简单
把那个DLL文件放到其他已经编译好的DLL文件的地方
然后在platform.bib文件下添加,怎么添加你可以依样画葫芦。
然后在编译菜单选择makeimg--即可,这个方法是可行的,上次已经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