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mp3移植到2410

楼主:
我将mp3 decoder移植到2410后,由于没有系统,我采用头文件的方法把mp3数据包含进去。然后一次性解码后再送到IIS播放。
之后发现,一段30秒的mp3解码需要50多秒。fclk为202MK,采用DMA发送。问题:
1、影响解码的速度因素有哪些呢?
2、如实现边解码边播放,正确的思路应该怎样?
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或者有兴趣的朋友都 可以提出您的想法,谢谢

网友:
1、影响解码的速度因素有哪些呢?
你的CPU速度肯定够边解压边播放了.用的是哪个mp3解码库?
有源代码?肯定要针对你的CPU做一些设置或优化才行.

2、如实现边解码边播放,正确的思路应该怎样?
mp3文件记录的都是一帧帧的mp3数据,
从mp3文件里读几帧或几十帧数据,丢给解码器解成PCM数据传给wave设备播放,
在播放的同时开始解后面的帧,如此循环,没什么难度吧.

好早以前弄过libmad解码,它会自己在数据流中搜帧头,而最后面的帧如果不完整的话,
也会留下来等一下次解码.所以也就不需理会帧的分割这种事情了.
每次只需读个一段数据给它解就行了,完成后它会返回后面还有多少数据是不完整的没解,
下次加在前面再给它就是了.

后来好像又有个mpeg123不知是不是和libmad一回事.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的指教,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也是这样的思路。对于第一个问题,我用的是mpeg123解码,但不知道该怎样对cpu设置和优化?恳请大师们指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