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 中“#”怎么解释?

楼主:
#if 0
        .......

#endif

#IF 中“#”怎么解释?

网友:
这个是宏定义啊。如果你有DEFINE 0的话,则这段语句会被编译,如果没有就不被编译。不过一般没有DEFINE 0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楼主 ddoeddoe 的帖子:
#if 0
.......

#endif

#IF 中“#”怎么解释?

请问楼主,#define中的#怎么解释;#pragma中的#怎么解释;C语言中,"//"怎么解释...

网友:
引用楼主 ddoeddoe 的帖子:
#if 0
.......

#endif

#IF 中“#”怎么解释?

#if 0
.......

#endif
就是把他们的之间的代码注释掉,编译器不编译,通常用来屏蔽大段代码。
#IF 中“#”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有点累人,这个是做编译器的家伙做的事情,你就不要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楼主 ddoeddoe 的帖子:

#if 0
.......

#endif

#IF 中“#”怎么解释?

请问楼主,#define中的#怎么解释;#pragma中的#怎么解释;C语言中,"//"怎么解释...

楼主回答, 答上了你就知道答案了.

网友:
就像1为什么是1一样。

网友:
严禁倒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