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 应用程序如何向驱动程序传递一个值?

楼主:
如,应用程序需要向驱动程序传递某一个进程的句柄,该如何做?

请给出相关代码及大概说明,感谢了!

网友:
可以用DeviceIoControl函数向驱动发一个IOCTL控制码,把进程句柄传递给驱动

网友:
先打开驱动的句柄
HANDLE CreateFile(
  LPCTSTR lpFileName,
  DWORD dwDesiredAccess,
  DWORD dwShareMode,
  LPSECURITY_ATTRIBUTES lpSecurityAttributes,
  DWORD dwCreationDisposition,
  DWORD dwFlagsAndAttributes,
  HANDLE hTemplateFile
);
再进行IO操作,你需要知道驱动使用的IoControlCode,并设置正确的buffer
BOOL DeviceIoControl(
  HANDLE hDevice,
  DWORD dwIoControlCode,
  LPVOID lpInBuffer,
  DWORD nInBufferSize,
  LPVOID lpOutBuffer,
  DWORD nOutBufferSize,
  LPDWORD lpBytesReturned,
  LPOVERLAPPED lpOverlapped
);

最后Clos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