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段键盘扫描程序

楼主:
帮我看看这段键盘扫描程序,程序设置按键按下时变量置位,按键放下时按变量

返回值,可是我在主程序用key_val=keyscan()调用时却出现问题,当没键按下时

键盘扫描程序不执行语句,只执行判断语句,这是函数返回的是什么值,是返回

void型还是0,如果返回void型,key_val值是否改变,是保持不变还是变成0,

当我按下键未释放时主程序却有动作,是否程序有执行语句和只执行判断语句

的返回值不一样,望迷津,谢谢!true=1,false=0;key是unsigned char ,
是用来判断哪个键按下的,按键接法是一个口接一个按键接地

uchar keyscan(void)
{
P1_0=true; P1_1=true; P1_2=true;
if(key==0){
if(P1_0==false)
{
P1_0=true;
dispdelay(2500);
  if(P1_0==false){
     key=1;   //A键按下
  }
}
}
if(P1_0==true){
if (key==1)
{P1_0=true;
  dispdelay(2500);
  if(P1_0==true)
   { key=0;
     return(1); //获得A键:1
   }
}
}

if(key==0){
if(P1_1==false)
{
P1_1=true;
dispdelay(2500);
  if(P1_1==false){
     key=2;
  }
}
}
if(P1_1==true){
if (key==2)
{P1_1=true;
  dispdelay(2500);
  if(P1_1==true)
   { key=0;
     return(2); //获得B键:2
   }
}
}

if(key==0){
if(P1_2==false)
{
P1_2=true;
dispdelay(2500);
  if(P1_2==false){
     key=3;
  }
}
}
if(P1_2==true){
if (key==3)
{P1_2=true;
  dispdelay(2500);
  if(P1_2==true)
   { key=0;
     return(3); //获得C键:3
   }
}
}
}

网友:
你在检查的时候,不用判断key==0了吧。

代码有点乱

uchar keyscan(void)
{
        P1_0=true; P1_1=true; P1_2=true;
        if(key==0)
        {
                if(P1_0==false)
                {
                        P1_0=true;
                        dispdelay(2500);
                        if(P1_0==false)
                        {
                                key=1;   //A键按下
                        }
                }
        }
        if(P1_0==true)
        {
                if (key==1)
                {
                        P1_0=true;
                        dispdelay(2500);
                        if(P1_0==true)
                        {
                                key=0;
                                return(1); //获得A键:1
                        }
                }
        }

        if(key==0){
        if(P1_1==false)
        {
        P1_1=true;
        dispdelay(2500);
        if(P1_1==false){
        key=2;
        }
        }
        }
        if(P1_1==true){
        if (key==2)
        {P1_1=true;
        dispdelay(2500);
        if(P1_1==true)
        { key=0;
        return(2); //获得B键:2
        }
        }
        }

        if(key==0){
        if(P1_2==false)
        {
        P1_2=true;
        dispdelay(2500);
        if(P1_2==false){
        key=3;
        }
        }
        }
        if(P1_2==true){
        if (key==3)
        {P1_2=true;
        dispdelay(2500);
        if(P1_2==true)
        { key=0;
        return(3); //获得C键:3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