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戳记数器TSC

楼主:
时间戳记数器TSC
端口地址是多少?
怎样使用?

目的是在dos下获得准确时间控制
用汇编或qb或c都行

网友:
这里人多,以后转到相应栏目下

网友:
  时间在一个操作系统内核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是驱动一个OS内核运行的“起博器”。一般说来,内核主要需要两种类型的时间:

  1. 在内核运行期间持续记录当前的时间与日期,以便内核对某些对象和事件作时间标记(timestamp,也称为“时间戳”),或供用户通过时间syscall进行检索。

  2. 维持一个固定周期的定时器,以提醒内核或用户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

  PC机中的时间是有三种时钟硬件提供的,而这些时钟硬件又都基于固定频率的晶体振荡器来提供时钟方波信号输入。这三种时钟硬件是:(1)实时时钟(Real Time Clock,RTC);(2)可编程间隔定时器(Programmable Interval Timer,PIT);(3)时间戳计数器(Time Stamp Counter,TSC)。

  时钟硬件

  1、实时时钟RTC

  自从IBM PC AT起,所有的PC机就都包含了一个叫做实时时钟(RTC)的时钟芯片,以便在PC机断电后仍然能够继续保持时间。显然,RTC是通过主板上的电池来供电的,而不是通过PC机电源来供电的,因此当PC机关掉电源后,RTC仍然会继续工作。通常,CMOS RAM和RTC被集成到一块芯片上,因此RTC也称作“CMOS Timer”。最常见的RTC芯片是MC146818(Motorola)和DS12887(maxim),DS12887完全兼容于MC146818,并有一定的扩展。本节内容主要基于MC146818这一标准的RTC芯片。具体内容可以参考MC146818的Datasheet。

  1.1 RTC寄存器

  MC146818 RTC芯片一共有64个寄存器。它们的芯片内部地址编号为0x00~0x3F(不是I/O端口地址),这些寄存器一共可以分为三组:

  (1)时钟与日历寄存器组:共有10个(0x00~0x09),表示时间、日历的具体信息。在PC机中,这些寄存器中的值都是以BCD格式来存储的(比如23dec=0x23BCD)。

  (2)状态和控制寄存器组:共有4个(0x0A~0x0D),控制RTC芯片的工作方式,并表示当前的状态。

  (3)CMOS配置数据:通用的CMOS RAM,它们与时间无关,因此我们不关心它。

  时钟与日历寄存器组的详细解释如下:

Address Function
00 Current second for RTC
01 Alarm second
02 Current minute
03 Alarm minute
04 Current hour
05 Alarm hour
06 Current day of week(01=Sunday)
07 Current date of month
08 Current month
09 Current year(final two digits,eg:93)

状态寄存器A(地址0x0A)的格式如下:

  其中:

  (1)bit[7]——UIP标志(Update in Progress),为1表示RTC正在更新日历寄存器组中的值,此时日历寄存器组是不可访问的(此时访问它们将得到一个无意义的渐变值)。

  (2)bit[6:4]——这三位是“除法器控制位”(divider-control bits),用来定义RTC的操作频率。各种可能的值如下:

Divider bits Time-base frequency Divider Reset Operation Mode
DV2 DV1 DV0
0 0 0 4.194304 MHZ NO YES
0 0 1 1.048576 MHZ NO YES
0 1 0 32.769 KHZ NO YES
1 1 0/1 任何 YES NO

  PC机通常将Divider bits设置成“010”。

  (3)bit[3:0]——速率选择位(Rate Selection bits),用于周期性或方波信号输出。

  RS bits 4.194304或1.048578 MHZ 32.768 KHZ

  RS3 RS2 RS1 RS0 周期性中断 方波 周期性中断 方波

0 0 0 0 None None None None
0 0 0 1 30.517μs 32.768 KHZ 3.90625ms 256 HZ
0 0 1 0 61.035μs 16.384 KHZ
0 0 1 1 122.070μs 8.192KHZ
0 1 0 0 244.141μs 4.096KHZ
0 1 0 1 488.281μs 2.048KHZ
0 1 1 0 976.562μs 1.024KHZ
0 1 1 1 1.953125ms 512HZ
1 0 0 0 3.90625ms 256HZ
1 0 0 1 7.8125ms 128HZ
1 0 1 0 15.625ms 64HZ
1 0 1 1 31.25ms 32HZ
1 1 0 0 62.5ms 16HZ
1 1 0 1 125ms 8HZ
1 1 1 0 250ms 4HZ
1 1 1 1 500ms 2HZ

  PC机BIOS对其默认的设置值是“0110”。

  状态寄存器B的格式如下所示:

  各位的含义如下:

  (1)bit[7]——SET标志。为1表示RTC的所有更新过程都将终止,用户程序随后马上对日历寄存器组中的值进行初始化设置。为0表示将允许更新过程继续。

  (2)bit[6]——PIE标志,周期性中断使能标志。

  (3)bit[5]——AIE标志,告警中断使能标志。

  (4)bit[4]——UIE标志,更新结束中断使能标志。

  (5)bit[3]——SQWE标志,方波信号使能标志。

  (6)bit[2]——DM标志,用来控制日历寄存器组的数据模式,0=BCD,1=BINARY。BIOS总是将它设置为0。

  (7)bit[1]——24/12标志,用来控制hour寄存器,0表示12小时制,1表示24小时制。PC机BIOS总是将它设置为1。

  (8)bit[0]——DSE标志。BIOS总是将它设置为0。

  状态寄存器C的格式如下:

  (1)bit[7]——IRQF标志,中断请求标志,当该位为1时,说明寄存器B中断请求发生。

  (2)bit[6]——PF标志,周期性中断标志,为1表示发生周期性中断请求。

  (3)bit[5]——AF标志,告警中断标志,为1表示发生告警中断请求。

  (4)bit[4]——UF标志,更新结束中断标志,为1表示发生更新结束中断请求。

  状态寄存器D的格式如下:

  (1)bit[7]——VRT标志(Valid RAM and Time),为1表示OK,为0表示RTC已经掉电。

  (2)bit[6:0]——总是为0,未定义。

  1.2 通过I/O端口访问RTC

  在PC机中可以通过I/O端口0x70和0x71来读写RTC芯片中的寄存器。其中,端口0x70是RTC的寄存器地址索引端口,0x71是数据端口。

  读RTC芯片寄存器的步骤是:

mov al, addr
out 70h, al ; Select reg_addr in RTC chip
jmp $+2 ; a slight delay to settle thing
in al, 71h ;

  写RTC寄存器的步骤如下:

mov al, addr
out 70h, al ; Select reg_addr in RTC chip
jmp $+2 ; a slight delay to settle thing
mov al, value
out 71h, al

1.3 可编程间隔定时器PIT

  每个PC机中都有一个PIT,以通过IRQ0产生周期性的时钟中断信号。当前使用最普遍的是Intel 8254 PIT芯片,它的I/O端口地址是0x40~0x43。

  Intel 8254 PIT有3个计时通道,每个通道都有其不同的用途:

  (1) 通道0用来负责更新系统时钟。每当一个时钟滴答过去时,它就会通过IRQ0向系统产生一次时钟中断。

  (2) 通道1通常用于控制DMAC对RAM的刷新。

  (3) 通道2被连接到PC机的扬声器,以产生方波信号。

  每个通道都有一个向下减小的计数器,8254 PIT的输入时钟信号的频率是1193181HZ,也即一秒钟输入1193181个clock-cycle。每输入一个clock-cycle其时间通道的计数器就向下减1,一直减到0值。因此对于通道0而言,当他的计数器减到0时,PIT就向系统产生一次时钟中断,表示一个时钟滴答已经过去了。当各通道的计数器减到0时,我们就说该通道处于“Terminal count”状态。

  通道计数器的最大值是10000h,所对应的时钟中断频率是1193181/(65536)=18.2HZ,也就是说,此时一秒钟之内将产生18.2次时钟中断。

  2、 PIT的I/O端口

  在i386平台上,8254芯片的各寄存器的I/O端口地址如下:

Port Description
40h Channel 0 counter(read/write)
41h Channel 1 counter(read/write)
42h Channel 2 counter(read/write)
43h PIT control word(write only)

  其中,由于通道0、1、2的计数器是一个16位寄存器,而相应的端口却都是8位的,因此读写通道计数器必须进行进行两次I/O 端口读写操作,分别对应于计数器的高字节和低字节,至于是先读写高字节再读写低字节,还是先读写低字节再读写高字节,则由PIT的控制寄存器来决定。8254 PIT的控制寄存器的格式如下:

  (1)bit[7:6]——Select Counter,选择对那个计数器进行操作。“00”表示选择Counter 0,“01”表示选择Counter 1,“10”表示选择Counter 2,“11”表示Read-Back Command(仅对于8254,对于8253无效)。

  (2)bit[5:4]——Read/Write/Latch格式位。“00”表示锁存(Latch)当前计数器的值;“01”只读写计数器的高字节(MSB);“10”只读写计数器的低字节(LSB);“11”表示先读写计数器的LSB,再读写MSB。

  (3)bit[3:1]——Mode bits,控制各通道的工作模式。“000”对应Mode 0;“001”对应Mode 1;“010”对应Mode 2;“011”对应Mode 3;“100”对应Mode 4;“101”对应Mode 5。

  (4)bit[0]——控制计数器的存储模式。0表示以二进制格式存储,1表示计数器中的值以BCD格式存储。

  2.1 PIT通道的工作模式

  PIT各通道可以工作在下列6种模式下:

  1. Mode 0:当通道处于“Terminal count”状态时产生中断信号。

  2. Mode 1:Hardware retriggerable one-shot。

  3. Mode 2:Rate Generator。这种模式典型地被用来产生实时时钟中断。此时通道的信号输出管脚OUT初始时被设置为高电平,并以此持续到计数器的值减到1。然后在接下来的这个clock-cycle期间,OUT管脚将变为低电平,直到计数器的值减到0。当计数器的值被自动地重新加载后,OUT管脚又变成高电平,然后重复上述过程。通道0通常工作在这个模式下。

  4. Mode 3:方波信号发生器。

  5. Mode 4:Software triggered strobe。

  6. Mode 5:Hardware triggered strobe。

  2.2 锁存计数器(Latch Counter)

  当控制寄存器中的bit[5:4]设置成0时,将把当前通道的计数器值锁存。此时通过I/O端口可以读到一个稳定的计数器值,因为计数器表面上已经停止向下计数(PIT芯片内部并没有停止向下计数)。NOTE!一旦发出了锁存命令,就要马上读计数器的值。

  2.3 时间戳记数器TSC

  从Pentium开始,所有的Intel 80x86 CPU就都又包含一个64位的时间戳记数器(TSC)的寄存器。该寄存器实际上是一个不断增加的计数器,它在CPU的每个时钟信号到来时加1(也即每一个 clock-cycle输入CPU时,该计数器的值就加1)。

  汇编指令rdtsc可以用于读取TSC的值。利用CPU的TSC,操作系统通常可以得到更为精准的时间度量。假如clock-cycle的频率是400MHZ,那么TSC就将每2.5纳秒增加一次。

网友A: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网友:
没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我就是在网上找到这段文章才知道获得系统启动时间就是用此功能,
可是dos下没有获得系统启动时间的函数,而且我也想获得跟精确的时间,纳秒级的最好

网上实在没找到相关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你是否有帮助

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或者其他获得时间的方法也行,
但要求精确 十分之一毫秒以内即可

网友A:
dos下,只记得有个date和time加上参数可以输出日期和秒级时间,纳秒级不清楚。

网友A:
修改系统定时器通道0,使之中断频率为1kHz,然后你自己编写IRQ0的ISR,在你的ISR里面计时就可以了。在DOS下,这是最合适的方法了。

8中断能达到1/1024秒的硬件触发,要重设初始值。但只试过vc下能做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dos下,只记得有个date和time加上参数可以输出日期和秒级时间,纳秒级不清楚。

我只要1/10毫秒

网友A:
delay(nMillisecond)

不过这个函数与机器频率有关,在不同的机器上,得到的时间间隔是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改系统定时器通道0,使之中断频率为1kHz,然后你自己编写IRQ0的ISR,在你的ISR里面计时就可以了。在DOS下,这是最合适的方法了。

8中断能达到1/1024秒的硬件触发,要重设初始值。但只试过vc下能做到。

这个是毫秒级的,vb或c#时间空间最少时间为1毫秒,应该就是这种方法,
1毫秒对我来说太长了,
我需要每秒均匀发送10000次以上的控制信号,毫秒不适用

网友:
写错了,应该是时间控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delay(nMillisecond)

不过这个函数与机器频率有关,在不同的机器上,得到的时间间隔是不一样的。

c下面的么?
有没有例子?

网友:
tc中delay()函数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参考书中都说是以毫秒为单位进行延迟,我也看过dos.h中的原型,确实是写的毫秒。但是不知道大家用过没有,当你的参数值大于1000的时候(unsigned   int),delay的感觉没什么差别了,很明显不是以毫秒进行延迟的,这是怎么一回事情呢?请高手指点,而且这个毫秒延迟是怎么实现的?是将其mod55后以1/18。2秒进行延迟呢,还是……

网友:
7.3.3 Linux对TSC的编程实现
Linux用定义在arch/i386/kernel/time.c文件中的全局变量use_tsc来表示内核是否使用CPU的TSC寄存器,use_tsc=1表示使用TSC,use_tsc=0表示不使用TSC。该变量的值是在time_init()初始化函数中被初始化的(详见下一节)。该变量的定义如下:
static int use_tsc;
宏cpu_has_tsc可以确定当前系统的CPU是否配置有TSC寄存器。此外,宏CONFIG_X86_TSC也表示是否存在TSC寄存器。

7.3.3.1 读TSC寄存器的宏操作
x86CPU的rdtsc指令将TSC寄存器的高32位值读到EDX寄存器中、低32位读到EAX寄存器中。Linux根据不同的需要,在rdtsc指令的基础上封装几个高层宏操作,以读取TSC寄存器的值。它们均定义在include/asm-i386/msr.h头文件中,如下:
#define rdtsc(low,high)
__asm__ __volatile__("rdtsc" : "=a" (low), "=d" (high))
中国开源社区www.openforge.cn

#define rdtscl(low)
__asm__ __volatile__ ("rdtsc" : "=a" (low) : : "edx")

#define rdtscll(val)
__asm__ __volatile__ ("rdtsc" : "=A" (val))
宏rdtsc()同时读取TSC的LSB与MSB,并分别保存到宏参数low和high中。宏rdtscl则只读取TSC寄存器的LSB,并保存到宏参数low中。宏rdtscll读取TSC的当前64位值,并将其保存到宏参数val这个64位变量中。

7.3.3.2 校准TSC
与可编程定时器PIT相比,用TSC寄存器可以获得更精确的时间度量。但是在可以使用TSC之前,它必须精确地确定1个TSC计数值到底代表多长的时间间隔,也即到底要过多长时间间隔TSC寄存器才会加1。Linux内核用全局变量fast_gettimeoffset_quotient来表示这个值,其定义如下(arch/i386/kernel/time.c):
/* Cached *multiplier* to convert TSC counts to microseconds.
* (see the equation below).
* Equal to 2^32 * (1 / (clocks per usec) ).
* Initialized in time_init.
*/
unsigned long fast_gettimeoffset_quotient;
根据上述定义的注释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变量的值是通过下述公式来计算的: 中国开源社区www.ossforge.com
fast_gettimeoffset_quotient = (2^32) / (每微秒内的时钟周期个数)
定义在arch/i386/kernel/time.c文件中的函数calibrate_tsc()就是根据上述公式来计算fast_gettimeoffset_quotient的值的。显然这个计算过程必须在内核启动时完成,因此,函数calibrate_tsc()只被初始化函数time_init()所调用。

用TSC实现高精度的时间服务
在拥有TSC(TimeStamp Counter)的x86 CPU上,Linux内核可以实现微秒级的高精度定时服务,也即可以确定两次时钟中断之间的某个时刻的微秒级时间值。如下图所示:
图7-7 TSC时间关系

从上图中可以看出,要确定时刻x的微秒级时间值,就必须确定时刻x距上一次时钟中断产生时刻的时间间隔偏移offset_usec的值(以微秒为单位)。为此,内核定义了以下两个变量:
(1)中断服务执行延迟delay_at_last_interrupt:由于从产生时钟中断的那个时刻到内核时钟中断服务函数timer_interrupt真正在CPU上执行的那个时刻之间是有一段延迟间隔的,因此,Linux内核用变量delay_at_last_interrupt来表示这一段时间延迟间隔,其定义如下(arch/i386/kernel/time.c):
/* Number of usecs that the last interrupt was delayed */
static int delay_at_last_interrupt; 中国开源社区www.ossforge.com
关于delay_at_last_interrupt的计算步骤我们将在分析timer_interrupt()函数时讨论。
(2)全局变量last_tsc_low:它表示中断服务timer_interrupt真正在CPU上执行时刻的TSC寄存器值的低32位(LSB)。
显然,通过delay_at_last_interrupt、last_tsc_low和时刻x处的TSC寄存器值,我们就可以完全确定时刻x距上一次时钟中断产生时刻的时间间隔偏移offset_usec的值。实现在arch/i386/kernel/time.c中的函数do_fast_gettimeoffset()就是这样计算时间间隔偏移的,当然它仅在CPU配置有TSC寄存器时才被使用,后面我们会详细分析这个函数。

网友:
7.3.3.1 读TSC寄存器的宏操作
x86CPU的rdtsc指令将TSC寄存器的高32位值读到EDX寄存器中、低32位读到EAX寄存器中。

看样子是用某条机器语句将tsc读取到寄存器

网友:
  对关注性能的程序开发人员而言,一个好的计时部件既是益友,也是良师。计时器既可以作为程序组件帮助程序员精确的控制程序进程,又是一件有力的调试武器,在有经验的程序员手里可以尽快的确定程序的性能瓶颈,或者对不同的算法作出有说服力的性能比较。

  在Windows平台下,常用的计时器有两种,一种是timeGetTime多媒体计时器,它可以提供毫秒级的计时。但这个精度对很多应用场合而言还是太粗糙了。另一种是QueryPerformanceCount计数器,随系统的不同可以提供微秒级的计数。对于实时图形处理、多媒体数据流处理、或者实时系统构造的程序员,善用QueryPerformanceCount/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是一项基本功。

  本文要介绍的,是另一种直接利用Pentium CPU内部时间戳进行计时的高精度计时手段。以下讨论主要得益于《Windows图形编程》一书,第15页-17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参考该书。关于RDTSC指令的详细讨论,可以参考Intel产品手册。本文仅仅作抛砖之用。
  在Intel Pentium以上级别的CPU中,有一个称为“时间戳(Time Stamp)”的部件,它以64位无符号整型数的格式,记录了自CPU上电以来所经过的时钟周期数。由于目前的CPU主频都非常高,因此这个部件可以达到纳秒级的计时精度。这个精确性是上述两种方法所无法比拟的。

  在Pentium以上的CPU中,提供了一条机器指令RDTSC(Read Time Stamp Counter)来读取这个时间戳的数字,并将其保存在EDX:EAX寄存器对中。由于EDX:EAX寄存器对恰好是Win32平台下C++语言保存函数返回值的寄存器,所以我们可以把这条指令看成是一个普通的函数调用。像这样:

inline unsigned __int64 GetCycleCount()
{
__asm RDTSC
}

但是不行,因为RDTSC不被C++的内嵌汇编器直接支持,所以我们要用_emit伪指令直接嵌入该指令的机器码形式0X0F、0X31,如下:

inline unsigned __int64 GetCycleCount()
{
__asm _emit 0x0F
__asm _emit 0x31
}

以后在需要计数器的场合,可以像使用普通的Win32 API一样,调用两次GetCycleCount函数,比较两个返回值的差,像这样:

unsigned long t;
t = (unsigned long)GetCycleCount();
//Do Something time-intensive ...
t -= (unsigned long)GetCycleCount();

  《Windows图形编程》第15页编写了一个类,把这个计数器封装起来。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参考那个类的代码。作者为了更精确的定时,做了一点小小的改进,把执行RDTSC指令的时间,通过连续两次调用GetCycleCount函数计算出来并保存了起来,以后每次计时结束后,都从实际得到的计数中减掉这一小段时间,以得到更准确的计时数字。但我个人觉得这一点点改进意义不大。在我的机器上实测,这条指令大概花掉了几十到100多个周期,在Celeron 800MHz的机器上,这不过是十分之一微秒的时间。对大多数应用来说,这点时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而对那些确实要精确到纳秒数量级的应用来说,这个补偿也过于粗糙了。
这个方法的优点是:

1.高精度。可以直接达到纳秒级的计时精度(在1GHz的CPU上每个时钟周期就是一纳秒),这是其他计时方法所难以企及的。

2.成本低。timeGetTime 函数需要链接多媒体库winmm.lib,QueryPerformance* 函数根据MSDN的说明,需要硬件的支持(虽然我还没有见过不支持的机器)和KERNEL库的支持,所以二者都只能在Windows平台下使用(关于DOS平台下的高精度计时问题,可以参考《图形程序开发人员指南》,里面有关于控制定时器8253的详细说明)。但RDTSC指令是一条CPU指令,凡是i386平台下Pentium以上的机器均支持,甚至没有平台的限制(我相信i386版本UNIX和Linux下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但没有条件试验),而且函数调用的开销是最小的。

3.具有和CPU主频直接对应的速率关系。一个计数相当于1/(CPU主频Hz数)秒,这样只要知道了CPU的主频,可以直接计算出时间。这和QueryPerformanceCount不同,后者需要通过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获取当前计数器每秒的计数次数才能换算成时间。
这个方法的缺点是:

1.现有的C/C++编译器多数不直接支持使用RDTSC指令,需要用直接嵌入机器码的方式编程,比较麻烦。

2.数据抖动比较厉害。其实对任何计量手段而言,精度和稳定性永远是一对矛盾。如果用低精度的timeGetTime来计时,基本上每次计时的结果都是相同的;而RDTSC指令每次结果都不一样,经常有几百甚至上千的差距。这是这种方法高精度本身固有的矛盾。

关于这个方法计时的最大长度,我们可以简单的用下列公式计算:
自CPU上电以来的秒数 = RDTSC读出的周期数 / CPU主频速率(Hz)
64位无符号整数所能表达的最大数字是1.8×10^19,在我的Celeron 800上可以计时大约700年(书中说可以在200MHz的Pentium上计时117年,这个数字不知道是怎么得出来的,与我的计算有出入)。无论如何,我们大可不必关心溢出的问题。
下面是几个小例子,简要比较了三种计时方法的用法与精度

//Timer1.cpp 使用了RDTSC指令的Timer类//KTimer类的定义可以参见《Windows图形编程》P15
//编译行:CL Timer1.cpp /link USER32.lib
#include
#include "KTimer.h"

main()
{
    unsigned t;
    KTimer timer;
    timer.Start();
    Sleep(1000);
    t = timer.Stop();
    printf("Lasting Time: %d\n",t);
}

//Timer2.cpp 使用了timeGetTime函数
//需包含,但由于Windows头文件错综复杂的关系
//简单包含比较偷懒:)
//编译行:CL timer2.cpp /link winmm.lib
#include
#include

main()
{
    DWORD t1, t2;
    t1 = timeGetTime();
    Sleep(1000);
    t2 = timeGetTime();
    printf("Begin Time: %u\n", t1);
    printf("End Time: %u\n", t2);
    printf("Lasting Time: %u\n",(t2-t1));
}

//Timer3.cpp 使用了QueryPerformanceCounter函数
//编译行:CL timer3.cpp /link KERNEl32.lib
#include
#include

main()
{
    LARGE_INTEGER t1, t2, tc;
    QueryPerformanceFrequency(&tc);
    printf("Frequency: %u\n", tc.QuadPart);
    QueryPerformanceCounter(&t1);
    Sleep(1000);
    QueryPerformanceCounter(&t2);
    printf("Begin Time: %u\n", t1.QuadPart);
    printf("End Time: %u\n", t2.QuadPart);
    printf("Lasting Time: %u\n",( t2.QuadPart- t1.QuadPart));
}

////////////////////////////////////////////////
//以上三个示例程序都是测试1秒钟休眠所耗费的时间
file://测/试环境:Celeron 800MHz / 256M SDRAM
// Windows 2000 Professional SP2
// Microsoft Visual C++ 6.0 SP5
////////////////////////////////////////////////

以下是Timer1的运行结果,使用的是高精度的RDTSC指令
Lasting Time: 804586872

以下是Timer2的运行结果,使用的是最粗糙的timeGetTime API
Begin Time: 20254254
End Time: 20255255
Lasting Time: 1001

以下是Timer3的运行结果,使用的是QueryPerformanceCount API
Frequency: 3579545
Begin Time: 3804729124
End Time: 3808298836
Lasting Time: 3569712

  古人说,触类旁通。从一本介绍图形编程的书上得到一个如此有用的实时处理知识,我感到非常高兴。有美不敢自专,希望大家和我一样喜欢这个轻便有效的计时器。

参考资料:
[YUAN 2002]Feng Yuan 著,英宇工作室 译,Windows图形编程,机械工业出版社,2002.4.,P15-17

网友:
!!!!总算搞明白了,
接着研究如何使用!!!

网友:
刚整理的
Windows图形编程 pdf
http://download.eeworld.net/source/368361

网友:
这个函数 inline unsigned __int64 GetCycleCount()
{
__asm _emit 0x0F
__asm _emit 0x31
}
都没有返回值!

网友:
很简单RDM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