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设备电源状态

楼主:
我想在WinCE下通过DeviceIOControl来改变LCD背光电源的状态以实现背光灯的亮灭控制。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hDevice,  // device to be queried
                            IOCTL_POWER_SET,  // operation to perform
                             ???, ?, // no input buffer
                            NULL, 0,     // output buffer
                            &junk,                 // # bytes returned
                            (LPOVERLAPPED) NULL);  // synchronous I/O
在这个函数中我在Pm.h中找到了电源的控制码:IOCTL_POWER_SET
但是,想改变电源状态应当向哪个寄存器输入什么值呢?
请问设备电源状态在哪个文件里有记载?
对了。我用的是2410的板子

网友:
应该是由驱动来控制的。
可以从驱动的代码中找。

网友:
关键看驱动中有没有实现LZ想要的功能

网友:
DeviceIOControl来改变LCD背光电源的状态以实现背光灯的亮灭控制。 需要一下几方面支持
1、驱动实现 DeviceIoControl

BOOL BspBacklightIoctrl(        DWORD hOpenContext,
           DWORD dwCode,
            PBYTE pBufIn,
            DWORD dwLenIn,
            PBYTE pBufOut,
            DWORD dwLenOut,
            PDWORD pdwActualOut)
。。。
                    uLevel = *(ULONG *)pBufIn;

                    RETAILMSG(goodmsg,(TEXT("BspBacklightIoctrl----uLevel=%d g_dwCurrLevel =%d  \r\n"),uLevel,g_dwCurrLevel));

                    if (uLevel == BKL_ON)
                    {
                        BspBacklightSetLevel(g_dwCurrLevel);
                    }
                    else   if (uLevel == BKL_OFF)
                    {
                        BspBacklightSetLevel(BKL_OFF);
                    }
---------------------------
2、调用
bResult = DeviceIoControl(hDevice,  // device to be queried
                            IOCTL_POWER_SET,  // operation to perform
                             ???, ?, // no input buffer
                            NULL, 0,     // output buffer
                            &junk,                 // # bytes returned
                            (LPOVERLAPPED) NULL);  // synchronous I/O

控制背光。
仔细看这个例子 如何实现 D0 D1 D2 D3 D4的 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