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串口设置问题 急!!

楼主:
我在Linux下编写了一段串口程序,进行数据收发,程序如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char xCal_crc(char *ptr,int len);
int fd;

#define   _POSIX_SOURCE   1   /*符合POSIX标准的代码*/

int main( int argc, char **argv)
{
        speed_t BAUDRATE = B115200;                   /*定义串口速率,前面加个B然后是你所需要的速率。*/
        char *MODEMDEVICE = "/dev/ttyS0";   /*使用COM1进行通讯*/
        int   res,i;
        struct   termios   oldios,newios,opt;
        char   buff[10240];
        char        ACK[5],DAT[1024];
        char *ptr = buff, *ptr2 = buff;

        fd   =   open(MODEMDEVICE,   O_RDWR   |   O_NOCTTY  |  O_NONBLOCK );   /*以读写方式打开串口。使用不要MODEM的直接连接方式。   */
//        fd   =   open(MODEMDEVICE,   O_RDWR   |   O_NOCTTY  );   /*以读写方式打开串口。使用不要MODEM的直接连接方式。   */
        if (fd   <   0)   {
                perror(MODEMDEVICE);
                printf("open uart error!\n");
                exit(0);
        }
        tcgetattr(fd,&oldios);   /*保存当前串口设置*/
        bzero(&newios,sizeof(newios));   /*清空当前串口设置*/

/*设置无奇偶校验8N1*/
        newios.c_cflag &= ~CSIZE;
        newios.c_cflag |= CS8;
        newios.c_cflag &= ~PARENB;
        newios.c_cflag &= ~CSTOPB;
        newios.c_cflag |= CS8;
/*终端为本地连接,忽略MODEM的状态线*/
        newios.c_cflag |= CLOCAL;
        newios.c_cflag |= CREAD;
/*设置非加工方式输入*/
        newios.c_iflag |= IGNPAR;
        newios.c_lflag &= ~( ICANON | ECHO | ISIG | IEXTEN | ECHOE );
        newios.c_iflag &= ~INPCK;
        newios.c_iflag &= ~ICRNL;
        newios.c_iflag &= ~INLCR;
        newios.c_iflag &= ~ISTRIP;
        newios.c_iflag &= ~IXON;
        newios.c_iflag &= ~BRKINT;
/*设置非加工方式输出*/
        newios.c_oflag &= ~OPOST;
/*设置波特率*/
        cfsetispeed( &newios, BAUDRATE );
        cfsetospeed( &newios, BAUDRATE );
/*设置阻塞字节数和等待时间*/
        newios.c_cc[VMIN] = 128;
        newios.c_cc[VTIME] = 2;

        tcflush(fd,TCIFLUSH);
        tcsetattr(fd,TCSANOW,&newios);   /*使端口属性设置生效*/
        printf("seted !\n");

        int once_read = 0, totle_num = 0, send_num = 0,j;
        char crc;
        send_num = 0;
        struct timeval tpstart,tpend,a,b;
        float timeuse,wait_val;
        gettimeofday(&tpstart,NULL);
        for( j=0; j<2000; j++ ){
                        ptr = buff;
                        ptr2 = buff;
                        once_read = 0;
                        send_num = 0;
                        gettimeofday(&a,NULL);
                        while(1){
                                once_read = read(fd, ptr, 1024);
                                if( once_read != -1 ){
                                        send_num += once_read;
                                        totle_num += once_read;
                                        ptr += once_read;
                                }
                                if( send_num >= 1024 )
                                        break;
                        }
                        gettimeofday(&b,NULL);
                        wait_val=1000000*(b.tv_sec-a.tv_sec)+b.tv_usec-a.tv_usec;
                        wait_val/=1000000;
                        printf("ACK Used Time:%f\n",wait_val);
                        for( i=0; i<1024; i++ ){
                                DAT = ptr2;
                        }
                        crc = xCal_crc( DAT, 1024 );
                        if( crc != 0x00 )
                                ACK[0] = 0x00;
                   ACK[0] = DAT[1022] +1;
                        for( i=1; i<4; i++ )
                                ACK = 0xFF;
                        crc = xCal_crc( ACK, 4 );
                        ACK[4] = crc;
                        write( fd, ACK, 5 );
                        for( i=0; i<5; i++ ){
                                printf("%X",ACK);
                        }
                        printf("\n");
        }
        gettimeofday(&tpend,NULL);
        timeuse=1000000*(tpend.tv_sec-tpstart.tv_sec)+tpend.tv_usec-tpstart.tv_usec;
        timeuse/=1000000;
        printf("Used Time:%f\n",timeuse);
        tcsetattr(fd,TCSANOW,&oldios);   /*使端口属性设置恢复*/
}

我设的波特率是115200,但是实际测的结果是读1K字节的时间差不多在0.09s左右,实际传输速度只有10K,和我设的波特率差距很大,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请高人指点一下吧!
急 !

网友:
115200bps = 14400Bps

网友:
pc机程序
/**************************************************
* Serial communication between PC and 51 board
*
* function: A running hores controlled by PC
*                          send one byte data to 51 board every one
*                          second
*
* compile: gcc -o main main.c
* eviroment: ubuntu 7.10
* compiler: gcc
*
* baud: 1200
* parit: N
* databits: 8
* stopbit: 1
***************************************************/

#include           /*鏍囧噯杈撳叆杈撳嚭瀹氫箟*/
#include          /*鏍囧噯鍑芥暟搴撳畾涔?/
#include          /*Unix 鏍囧噯鍑芥暟瀹氫箟*/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鏂囦欢鎺у埗瀹氫箟*/
#include         /*PPSIX 缁堢?鎺у埗瀹氫箟*/
#include           /*閿欒?鍙峰畾涔?/

#define FALSE  -1
#define TRUE   0

struct termio
{        unsigned short  c_iflag;        /* 杈撳叆妯″紡鏍囧織 */
        unsigned short  c_oflag;                /* 杈撳嚭妯″紡鏍囧織 */
        unsigned short  c_cflag;                /* 鎺у埗妯″紡鏍囧織*/
        unsigned short  c_lflag;                /* local mode flags */
        unsigned char  c_line;                    /* line discipline */
        unsigned char  c_cc[NCCS];    /* control characters */
};

/**
* *@brief  璁剧疆涓插彛閫氫俊閫熺巼
* *@param  fd     绫诲瀷 int  鎵撳紑涓插彛鐨勬枃浠跺彞鏌?
* *@param  speed  绫诲瀷 int  涓插彛閫熷害
* *@return  void
* */
int speed_arr[] = {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B38400, B19200, B9600, B4800, B2400, B1200, B300, };
int name_arr[] =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38400,
                                        19200,  9600, 4800, 2400, 1200,  300, };
void set_speed(int fd, int speed){
        int   i;
        int   status;
        struct termios   Opt;
        tcgetattr(fd, &Opt);
        for ( i= 0;  i < sizeof(speed_arr) / sizeof(int);  i++) {
                if  (speed == name_arr[i]) {
                        tcflush(fd, TCIOFLUSH);
                        cfsetispeed(&Opt, speed_arr[i]);
                        cfsetospeed(&Opt, speed_arr[i]);
                        status = tcsetattr(fd, TCSANOW, &Opt);
                        if  (status != 0) {
                                perror("tcsetattr fd1");
                                return;
                        }
                        tcflush(fd,TCIOFLUSH);
                }
        }
}

/**
* *@brief   璁剧疆涓插彛鏁版嵁浣嶏紝鍋滄?浣嶅拰鏁堥獙浣?
* *@param  fd     绫诲瀷  int  鎵撳紑鐨勪覆鍙f枃浠跺彞鏌?
* *@param  databits 绫诲瀷  int 鏁版嵁浣?  鍙栧??涓?7 鎴栬??
* *@param  stopbits 绫诲瀷  int 鍋滄?浣?  鍙栧?间负 1 鎴栬??
* *@param  parity  绫诲瀷  int  鏁堥獙绫诲瀷 鍙栧?间负N,E,O,,S
* */
int set_Parity(int fd,int databits,int stopbits,int parity)
{
        struct termios options;
        if  ( tcgetattr( fd,&options)  !=  0) {
                perror("SetupSerial 1");
                return(FALSE);
        }
        options.c_cflag &= ~CSIZE;
        switch (databits) /*璁剧疆鏁版嵁浣嶆暟*/
        {
        case 7:
                options.c_cflag |= CS7;
                break;
        case 8:
                options.c_cflag |= CS8;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data size\n"); return (FALSE);
        }
switch (parity)
{
        case 'n':
        case 'N':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Clear parity enable */
                options.c_iflag &= ~INPCK;     /* E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o':
        case 'O':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PARENB); /* 璁剧疆涓哄?鏁堥獙*/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e':
        case 'E':
                options.c_cflag |= PARENB;     /* Enable parity */
                options.c_cflag &= ~PARODD;   /* 杞?崲涓哄伓鏁堥獙*/
                options.c_iflag |= INPCK;       /* Disnable parity checking */
                break;
        case 'S':
        case 's':  /*as no parity*/
            options.c_cflag &= ~PARENB;
                options.c_cflag &= ~CSTOPB;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parity\n");
                return (FALSE);
        }
/* 璁剧疆鍋滄?浣?/
switch (stopbits)
{
        case 1: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case 2:
                options.c_cflag |= CSTOPB;
           break;
        default:
                 fprintf(stderr,"Unsupported stop bits\n");
                 return (FALSE);
}
/* Set input parity option */
if (parity != 'n')
        options.c_iflag |= INPCK;
tcflush(fd,TCIFLUSH);
options.c_lflag  &= ~(ICANON | ECHO | ECHOE | ISIG);  /*Input*/
options.c_oflag  &= ~OPOST;   /*Output*/
options.c_cc[VTIME] = 150; /* 璁剧疆瓒呮椂15 seconds*/
options.c_cc[VMIN] = 0; /* Update the options and do it NOW */

if (tcsetattr(fd,TCSANOW,&options) != 0)
{
        perror("SetupSerial 3");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int OpenDev(char *Dev)
{
        int        fd = open( Dev, O_RDWR );         //| O_NOCTTY | O_NDELAY
        if (-1 == fd)
        {
                perror("Can't Open Serial Port");
                return -1;
        }
        else
                return fd;
}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int fd;
        int nread, nwrite;
        unsigned char buff[512];
        char *dev  = "/dev/ttyS0"; //涓插彛1
        fd = OpenDev(dev);
        if ( fd == -1 ){
                perror("OpenDev");
                exit(0);
        } else {
                printf("DevOpened\n");
        }

        set_speed(fd,1200);
        if (set_Parity(fd,8,1,'N') == FALSE)  {
                printf("Set Parity Error\n");
                exit (0);
        } else {
                printf("Parity set successfully\n");
        }

        buff[0] = 0x01;
        while (1)
        {
                //nread = read(fd, buff, sizeof(buf));
                nwrite = write(fd, buff, 1);
                if ( buff[0] == 0x00 )
                        buff[0] = 0x01;
                else
                        buff[0] = buff[0] << 1;

                if ( nwrite < 0 ){
                        perror("write");
                } else {
                        printf("%d bytes written\n", nwrite);
                }
                sleep(1);
        }
        close(fd);
        exit (0);
}

51板程序
/*******************************************
* serial communication
* send and receive
*
* written by Manio
* 04/27/08
*
* PC settings:
*    baud: 1200
*    parit: N
*    databits: 8
*    stopbit: 1
*
* BUG:
*    send or receive process may be interrupted
*    by receive or send interput ,and confuse
*    data appear
*******************************************/

#include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void delay( void );

int main( void )
{

        SP = 0x50;
    TMOD = 0x20;
    SCON = 0x50;
    TH1 = 0xE6;
        TL1 = 0xE6;
        EA = 1;
    ES = 1;
    TR1 = 1;

        while (1){
                send_char_com( 0x83 );
                delay();
        }
        return 0;
}

void delay( void )
{
        int i;
        for ( i = 0; i < 10000; ++i );
}

void serial_rev( void ) interrupt 4
{
        P1 = SBUF;
        RI = 0;
}

//向串口发送一个字符
void send_char_com(unsigned char ch)
{
    SBUF=ch;
        //TI will be set and a interrupt will be requested after one frame is sent
        //TI must be clear after sending
    while(TI==0);
    TI=0;
}

网友:
是哦~~呵呵不好意思让大家见笑了:P
对了顺便再问一下Linux下面串口能支持的最大速率是多少?我把波特率设置为B460800后传输速度没有提高呀?

网友:
lz,我也需要一个串口发送的代码。。
如果你测试成功了,可以给我一份么。。谢了
邮箱:monkey.sh@hotmail.com

网友:
学习了!mark……
unix下编的?注释都是乱码……

网友:
一直用Linux,Linux环境编程比较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