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10 EINT17 中断注册的问题

楼主:
大家好

我这边用S3C2410 的EINT11   EINT17两个中断,注册使用的是  s3c_irqext_type(),low_level 触发。
测试发现,只有EINT11是好用的。查文档(manual:9-17)看到EINT17比EINT11多一些解释。
1)5v Tolerant input
2)EXTERN INTERRUPT CONTROL REGISTER(9-24)里,EINT17有一个FILTER  ENABLE 功能。默认是DISABLE的。
个人觉得应该打开,可以解决现在的问题。
后面有个EXTERN INTERRUPT FILTER REGISTER,可以配置filter的时钟和宽度。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吧,
1)5v Tolerant input 这个说明该中断的电压范围更宽
2)外部中断比内部中断要多一些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吧,
1)5v Tolerant input 这个说明该中断的电压范围更宽
2)外部中断比内部中断要多一些配置

我真的没有注意那么多。哎,硬件太薄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