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二维数组指针

楼主:
在Keil中使用二维数组指针时总是提示语法错误,但我用DEV-C++建立的C工程上却正常.
是Keil编译器不支持二维数组指针吗?有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
unsigned char (* PY_index_pointer[27])[8]={                                                                PY_index_a,PY_index_b,PY_index_c,PY_index_d,PY_index_e,PY_index_f,PY_index_g,PY_index_h,        PY_index_j,PY_index_j,PY_index_k,PY_index_l,PY_index_m,PY_index_n,PY_index_o,PY_index_p,        PY_index_q,PY_index_r,PY_index_s,PY_index_t,PY_index_w,PY_index_w,PY_index_w,PY_index_x,
        PY_index_y,PY_index_z,PY_index_end};
高手请指点!谢谢

网友:
把[27]放到外面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 int (*a)[8]={aaa};
也会提示错误

网友:
指针地址没有 分配空间。。。需要 new一下。试试
指针和数组是不一样的

网友:
问题解决,谢谢各位.